请问论坛里有人用过max1968的么,用了得请进。

楼主(2011-12-26):
我现在在用max1968控制TEC,制冷和加热通过ad采集都正常,可是用手摸max1968,很烫手。请问各位大哥,这种现象正常吗(个人认为不正常),所以请大家来看看,谢谢了!!!

由于max1968很烫,所以采集的数据不多,我的手实在受不了。再次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顶

输出的电流也不是很大,我设定的是+-0.2A,万用表测量也正常,可是芯片就是很烫,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测一下输出端压差,负载内阻,正不正常?或者直接串电流表测电流,我也用过,主要是内部mos管烧坏短路了。所以发热厉害。我现在已经不用它了,又贵又不好使,对其他也有干扰。现在自己搭个电路DA+运放+功率MOS或NPN+驱动桥,成本低,很好用,无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TEC两端的电压,都是正常的,TEC内阻2Ω左右,当输入电流为+-0.2A时,用万用表测得其端电压为+-0.42V左右,也就是说输出是正常的,可就是max1968发烫的很,哎,不知为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1968输出是双pwm形式的,就是说电流为零时,输出端对地电压都是Vcc/2,如果有一端损坏还可以勉强工作,但会发荡,两端都损坏就发热更厉害了!
  你可以根据设定的Imax,Vmax,让其中一个饱和(有一个先达到),看输出是否对应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管若烧坏,PVDD和PGND将短路,但用万用表测量是没有的,也就是说mos管没有被烧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4个MOS,桥式驱动,PVDD和PGND将短路是有一路两个MOS同时损坏,如果一个呢??
好好看看max1968内部原理图。自己再判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也同时测量了PVDD与LX,LX与PGND,它们之间也没短路。

楼主:
我今天打电话给maxim,他们说是散热的问题,可是芯片瞬间就发烫了,我个人觉得好像不是。。。。

楼主:
顶,高手请进啊。

楼主:
再顶,请用过max1958的大哥指点。

网友B(2012-09-26):
引用 楼主:
再顶,请用过max1958的大哥指点。

我这几天刚用了1978,一样的问题,毁了好几个芯片,贵死了。原因是LX1和PGND1短路了,虽然勉强能工作,但是发烫,测量VCC会发现有几百mv的振荡,我感觉应该是mos管的集成,早就了芯片的短板。我打算换方案了,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谢谢!

网友C(2013-04-22):
哥们,我用max1968,但是TEC就是不工作,用的是芯片手册上的那副电路.
求指点!

网友D(2013-05-28):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天刚用了1978,一样的问题,毁了好几个芯片,贵死了。原因是LX1和PGND1短路了,虽然勉强能工作,但 ...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TEC控制,不知道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是想自己去搭建电路的,但是模拟结果不理想,,请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TEC控制,不知道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是想自己去搭建电路的,但是模拟结果不理想,, ...

用ADN8831做吧,这个按照datasheet做就可以了,还有个demo板,网上也能搜到。用热敏电阻或其他温度传感器都可以,只要保证参考电压就ok了。不过调试参数的时候是有些麻烦,照着那个demo的步骤调了一下,也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N8831做吧,这个按照datasheet做就可以了,还有个demo板,网上也能搜到。用热敏电阻或其他温度传感器 ...

感谢、、准备用ADN8830  样板快回来了,看看效果;那个DOMO板调试步骤在哪里?AD官网?我没有找到啊  能否发一个链接?感激ing...

网友:
ADN8830已经停产了吧,当初我也是先看的ADN8830的资料。对比了下,还是ADN8831更好用,而且少了一个电感???有点忘记了,呵呵。那个demo板叫AN_695,在附件里。

网友E(2014-08-06):
引用 网友B:
用ADN8831做吧,这个按照datasheet做就可以了,还有个demo板,网上也能搜到。用热敏电阻或其他温度传感器 ...

我现在正在用8831做,线性工作的MOS管一直发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诶。您的ADN8831调试出来了吗?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正在用8831做,线性工作的MOS管一直发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诶。您的ADN8831调试出来了吗? ...

换mos管~用大颗的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用max1968,但是TEC就是不工作,用的是芯片手册上的那副电路.
求指点!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