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PCB,,哪个帮忙下

楼主(2011-12-26):
如图,,我顶层放个插件电容,,下面放个贴片IC,,这个贴片IC可以不可以放在上面电容的丝印区内??
1.可以。。
2.下面的IC必须放在顶层IC丝印外面,,

哪个选一个。。注意是丝印,,我第一次

网友:
两层的丝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所以我选1
呵呵

网友:
選擇題嗎?我選A

网友:
楼歪歪!
生活小常识:憋尿时做选择题能够提高正确率10%~30%。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top层放那个大的丝印的,然后button层放贴片,如果这样,肯定可以,两层东西不影响
如果你是两个芯片都放在top,那就不可以,当然你一个是贴片一个是直插,也可以搞在一起的,叠起来,哈哈,我以前就这么搞过

网友:
没看明白意思!

网友:
没说清楚.两个元件是在同一面还是不同面.不过都可以叠在一起的.
元件一般尽量放在一面

网友:
1,Top和Bottom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