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款陀螺仪有谁比较过没有?

楼主(2011-12-26):
陀螺仪
ITG3205
ITG3200
L3G4200
EWTS82N
ENC-03M
-----------------
倾角传感器
ADXL345
MMA7260
----------------
请问有谁比较过这几款,那个响应速度快,那个性能稳定,漂移小?

网友:
ITG3200 、L3G4200、ADXL345
还不错,具体根据需求、价格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像现在淘宝上这几款都买的很好,之前我在用7260和enc的,感觉比较一般,想换换新的传感器

网友:
我最近做了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的传感器  过几天可以提供 模块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感觉这几块芯片基本够用  关键是滤波算法

网友:
只用过L3G4200的飘过。。。刚刚开始用的时候128RMB。。现在淘宝上才19RMB。。。

网友:
MMA7260,停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要考虑反应速度,稳定性,漂移严重不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128是模块吧?芯片也卖这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有一个以前买的,感觉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怎么样?响应速度好不好,有没有很严重的漂移之类的?

网友:
mark 一下 很快要用到了

网友:
手上有块ADXL345

网友:
有机会做块PCB试试

网友:
坐等高人分析,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128是模块吧?芯片也卖这么贵?

不是模块,5月份买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单芯片。
我没对比,不好说稳定不稳定。。。反正我用着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怎么样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芯片挺便宜的,但是成品模块却非常贵啊,用着挺好就好

网友:
L3G4200D和ADXL345在用,感觉还行,主要还是算法

网友:
参考下,最近要选型

网友:
我用着L3G4200和ADXL345,效果还凑合,飞固定翼够用了。
ADXL345好像抗震性不是很好,有机会换BMA180试试,看ds可以有低通高通滤波,还有带宽设置,功能很多,分辨率也很高。

感受了L3G4200裸片从150块到20块的历程。。。电子产品真TMD扯淡啊

网友:
ITG3200不错,零飘小。
MMA7260停产了,不要用这个

网友:
MMA7260现在可以用MMA7361代替,效果不错

网友:
7361是代替7260的新品,LZ可以试试。。

L3G4200的价格,现在已经很好了,性价比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