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怎么样才能使我自己编译的程序设置在环境变量里呢?

楼主(2011-12-26):
我自己编译了一个程序,最后生成了一个文件!checksum
我怎么样添加到我的环境变量里面呢?
我是用
export PATH=$PATH:/workdir/tools/checksum
这个提示找不到文件!
但是我进入到那个目录,直接执行就可以!
./checksum

网友:
export PATH=$PATH:/workdir/tools

网友:
回复 楼主:

PATH 不是用来指明全称路径的。

楼主:
export PATH=$PATH:/workdir/tools

这样也不行哈!。。

网友:
添加到bash.bashrc中,再souurce试试。。。。貌似网上资料很多的。。

网友:
要用绝对路径
想以后都能用,添加到profile或者.bashrc,这种方法需要source,或者打开新的终端也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奇怪,你这样试一下export PATH="$PATH":/workdir/tools ; checksum

楼主:
回复 楼主:

很奇怪,你这样试一下export PATH="$PATH":/workdir/tools ; checksum

不行!我上次在另外的一台机器上面是可以了!现在环境重新搭建就不行了。。!

网友:
进入你能执行checksum的目录,输入pwd,复制输出上来
另外export PATH之后,把单独执行export(无参数)命令的输出也搞上来

网友:
直接放到 /usr/bin/ 里

楼主:
很奇怪的现象!现在我直接放到我用的目录下面!

楼主(2012-02-07):
直接放到 /usr/bin/ 里

###################################
也是一样!
奇怪了!
我的系统是ubuntu-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