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和gsm模块在同一块板子上干扰大 怎么办

楼主(2011-12-26):
最近做了块gps+gsm短信的小板子,板子大小为85mm*50mm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gsm模块部分对gps干扰比较大------因为我把gsm模块,sim卡和gsm天线拆下后,单独调试gps模块,发现搜星正常,能正常定位;
但是加上gsm模块,sim卡和gsm天线后,并对gsm模块初始化后,发现搜星不正常,搜到的卫星信噪比很差且不能正常定位
所以请教大家如果把gps和gsm放一起设计,有没解决干扰的办法?
(标注下,我的板子是双面板)

附板子的正反面图

板子正面 (原文件名:11.jpg)

反面 (原文件名:22.jpg)

可以看出板子正面是放置了gps模块和gsm模块
板子反面放置了gps陶瓷天线和 sim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gsm模块,gps模块和cpu模块的电源全部都是独立的,难道还有问题么??上图

图中
第一个电源模块给gsm供电
第二个电源模块给cpu供电
第三个电源模块给gps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样的设计电源应该没问题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板子现在画好了,外置gps天线的话,会放不进机壳,没办法。
这里就是想请教下大家如何设计gps和gsm在同一块板子上的方法,天线肯定是要选择内置的

楼主:
这是板子的阻抗匹配,应该也没啥大问题
线宽1mm,绝缘间距0.15,2面铺铜

网友:
电源分开设计是没错的
只是你GSM模块的发射时,应该是有一个瞬间的大流,电解电容应该尽可能的靠近模块
GSM电源线长有细
查下电源吧,应该是电源引起的

GPS天线是需要正对的天上且不要有阻隔物,效果才会好,你这样把天线放在底层,
上反面又都覆铜影响可能很大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gps天线我调试的时候,是朝上的,且朝向空旷地带,不是操作的问题。

都说是电源的问题。。。可以我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下电源的跌落情况,可以在靠近模块的地方加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试下。

楼主:
我以前是在gsm模块下面加了个470uf的电解电容,容量应该够了把?

网友:
电源PCB布线

网友:
一般新手画的板 不管3731就先把铜铺了,可是。。。。整个一个板就没见几个过孔把两个层的GND连起来

LZ的你也不例外,GSM模块发射的功率最大高达2W,不知道你的电源的路径如何(包含GND),估计相当的糟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PCB布线??

有什么讲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我电源走线没多大讲究了,应该和GSM模块的电源走线有一定关系
那么请问gsm电源走线如何算合理?学习下,求教了

网友:
两张图你比较一下。

你的GSM模块看样子应该是 QUECTEL公司的 M20模块。

你的电源走线确实问题很大。

人家设计给你留了 5根电源PIN,你只用了一根,把其他4根再搭接到这一根上面,和用一根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连接器一般单PIN电流可以到500mA,5根可以到2.5A,上面有些兄弟说的GSM模块瞬时电流到2A,应该是这样的。
.......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独的gps或是单独的gsm功能都正常的,合在一起用就不行了,电源也是用得独立电源,如果真的是电源布线问题,那我只能重新画板了貌似,哎!

网友:
GPS模块的天线是采用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建议采用有源的试试看,有那种有源的陶瓷天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使用有源的外置的GPS天线试下,看下是否可行
GSM模块的电源可以飞线试下,先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重新画板,要是下次板回来还是同一个问题,那就不好说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是板子的阻抗匹配,应该也没啥大问题
线宽1mm,绝缘间距0.15,2面铺铜

引用图片

楼主,可以共享下这软件吗?谢谢,另外,我们也是GPS GSM都做在同一板上的,暂没发现什么干扰.

网友:
电源的滤波电容更换个470-1000UF的试试看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明天去公司传你软件

请问你做的效果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现在gsm的电容用得是470u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明天去公司传你软件
请问你做的效果如何呢

楼主可以加Q,交流下吗?   1 1 9 1490933

网友(2012-01-28):
楼主问题后来解决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后来怎么处理的

网友:
16楼的比较在行

1. 给模块 电源布线走线太细 即使对GPS没有干扰 模块也容易工作不稳定

   大的电流在这样细的走线产生脉动 容易生成辐射干扰

2. 给GSM模块 GPS模块额外加 8pf 22pf 1nf电容 旁路850M-1900M的射频

随意说说的 更专家的人别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