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机壳--静电问题

楼主(2011-12-26):
设备的机壳是塑料材质,没有接地螺丝
供电是 使用电源适配器,

请问题在设计过程中,关于静电要注意哪些问题。。。

之前有一版,防静电效果不好,

容易重启甚至死机,
求改良方法,

另外:TVS 接的是信号地吗?

网友:
先说说是打多少KV死机的,最好贴上PCB图,以方便分析

楼主:
1、打接触   4kv 死机
2、打空气   6kv 可以过
3、打间隔   4kv 死机

测试结果如上, 求助一下各位的经验,和一些设计的注意事项。

之前做的设备,金属壳按照工业级的标准去测试,都能通过。
塑料壳没有外部接地线,静电无法释放出去,一直都有问题,所以请教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A:
空气 4KV死机说不过去啊,2级应该没问题的啊。我做的塑壳产品一般都能过2级到3级,最高的可以4级(15KV)

如果没有接地线,静电就是通过电源线泄放走的。

要想法提高电路的空间电场抑制能力,消灭板子上的天线布线、环形布线,覆铜最好使用网状覆铜。

信号的外接线必须有双二极管保护,必要的加磁珠、高压电容,总之就是把异常过压引到电源地上去,而不是进CPU的IO。

距离产生美,接线端子要使用螺钉、金属部位比较深的产品,空气放电头在端子上放电的时候,火花闪不到端子里面的金属上去为佳。

复位信号线要粗、短,最好使用809 810这些专用复位芯片来做BOR POR。

做到上面几条,想测不过都难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距离产生美,接线端子要使用螺钉、金属部位比较深的产品,空气放电头在端子上放电的时候,火花闪不到端子里面的金属上去为佳。
做到上面几条,想测不过都难哪。。。
哈哈,讲得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气 4kv死机说不过去啊,2级应该没问题的啊。我做的塑壳产品一般都能过2级到3级,最高的可以4级(15kv)
如果没有接地线,静电就是通过电源线泄放走的。
要想法提高电路的空间电场抑制能力,消灭板子上的天线布线、环形布线,覆铜最好使用网状覆铜。
信号的外接线必须有双二极管保护,必要的加磁珠、高压电容,总之就是把异常过压引到电源地上去,而不是进cpu的io。
距离产生美,接线端子要使用螺钉、金属部位比较深的产品,空气放电头在端子上放电的时候,火花闪不到端子里面的金属上去为佳。
复位信号线要粗、短,最好使用809 810这些专用复位芯片来做bor por。
做到上面几条,想测不过都难哪。。。

谢谢,您的指点,设计中 我会注意以上的要求。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A:
空气 4KV死机说不过去啊,2级应该没问题的啊。我做的塑壳产品一般都能过2级到3级,最高的可以4级(15KV)

比较专业,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