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error 65:no 'read' permission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求救

楼主(2011-12-26):
keil mdk 4.12选择软件仿真,已勾选运行到main()选项,但进入调试时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运行时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0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有谁知道是啥原因吗?编译联接都正常的。

网友(2012-02-04):
你的程序flash和RAM空间地址不对,所以产生错误警告。
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段地址。

网友(2012-06-20):
ANSWER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memory mapping attributes for the RAM using the MAP command.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address space 0x40000000 - 0x4000003F allows code execution.

You may put the required MAP commands into a debugger INI file that can be entered under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Initialization file. The content of such a file may be for example:

MAP  0x40000000, 0x4000003F  READ WRITE EXEC
// allow code execution for interrupt vector fe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