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LED 串连电路, 3个掣分别控制3个LED, 懂就笑死, 不懂就惊吓死!

楼主(2011-12-26):
3分钟的视频, 看了後就笑一笑吧!然後大声说, 雕虫小技, 我也懂得。

网友:
惊吓死

--------------------
加截图

网友:
惊吓死

求原理

网友:
偶也吓死了,求解.

网友:
不懂,求解释

网友:
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就是普通开关吗,没有电流通路啊

网友:
开关里面有电阻

网友:
吓一跳,呵呵,真厉害

网友:
什么情况,这样也行!

网友:
灯根本就没亮过,只是视频伪造。

网友:
行不行啊??网速慢,没看到~看原理图了,没看到效果,难道只接通一个开关也亮??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文件损坏。。。  为啥啊。

网友:
也没笑死, 更没惊吓死,只是疑惑死了???

网友:
懂就笑死

网友:
想不明白

网友:
真的不明白

网友:
LZ你还是公布答案吧,这东西会困扰我一晚上睡不着觉。

楼主:
可能已经惊吓死很多人了, 就发一个较为简单的, 如能想通, 对上面问题的解答, 非常有帮助。

下图中, 两个开关分别控制两个LED, 如何做得到?

提示: 你看见的并不是你直觉觉得的东西, 开关内可能有玄机, 长方形的也不一定是电池!!!

网友:
还没想通(你看见的并不是你直觉觉得的东西)

网友:
眼见不一定为实呀!但是。。。。想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想通(你看见的并不是你直觉觉得的东西)

网友:
引用图片【24楼】eblc1388

两个开关里分别串个二极管,一个正    一个反;
两个发光二极管也是一个正,一个反;
电源是交流电源就ok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想通(你看见的并不是你直觉觉得的东西)

刚想出来,发了回复刷新,你就来答案了

网友:
楼主位的还没想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24楼】eblc1388

引用图片
两个开关里分别串个二极管,一个正    一个反;
两个发光二极管也是一个正,一个反;
电源是交流电源就ok啦

貌似不对吧,你这样的话也不能起到单独控制啊,

网友:
貌似不对吧,你这样的话也不能起到单独控制啊,
【32楼】 ylei12
------------------------------------------------
仔细推倒推倒可以的,楼主位的那个倒是没想通

楼主:
这也不难。

网友:
嘿嘿,想起俺师兄讲过的一个笑话,说是他在某著名高校读书时,单片机原理的期末考试题里,最后一道分量最重的题目:
一个单片机,4个开关、4个灯、一组电池,导线若干,要实现通过4个开关对4个灯的单独控制,要求画出简易的原理示意图,并写出程序。

一个哥们经过仔细的分析后,发现完全可以不用单片机,就把单片机画在一边,然后直接画了一个4个开关控制4个小灯的电路图。

老师最后的阅卷评语:    考试态度不端正!!!!

网友:
视频怎么只有一点点呢

网友:
雕虫小技, 我也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是不是发光二极管并贴片电阻开关也并电阻,不同电流开启不同LED?

网友:
还是不明白啊 如果并联的话 发光管正反还是理解的 如果串联的话 没办法实现了啊

网友:
是不是发光管也有机关啊 里面并联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我还是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个啊!关键是三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只是解决了【35楼】的问题, 如【48楼】所说, 关键是楼主位的三个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着是串联,怎么是并联的啊,连接线在哪儿?

网友:
3个发光二极管的中间一个单独亮,怎么也想不通

楼主:
小心再看清楚, 视频在 2:05 时最左边的LED会微微亮了一下,要返覆由2分至2分10秒看数次才能发现。

网友:
昨晚想了一晚没想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有电容在起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只是解决了【35楼】的问题, 如【48楼】所说, 关键是楼主位的三个led。

你得先说条件,允许用什么器件

不然这种题跟脑筋急转弯没有什么区别的。结果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就算猜中了也不是本事

就像下面的题一样——
问:冰箱里面为什么会有鸭子?
答案:因为冰箱里有“变YA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得先说条件,允许用什么器件
条件就是视频内你所见的。用什麽额外隐藏的零件都可以, 但要点是不能被别人一眼识破及使用太幼至看不见的幼线来连接。

网友:
这个纯属扯淡无聊闲的蛋疼人士玩玩
你要再扯淡下去,背面呢,背面说不定一大堆东西在里面呢

网友:
mark 速度太慢 下不下来

网友:
标记一下,手机看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rk 速度太慢 下不下来
不下也没问题。基本上就是【1楼】 hclcwx 贴的图,每个开关控制其中一个 LED 的亮/灭。

网友:
唉,想了半天,头痛蛋痛,双眼发直,口吐白烟,吃了两粒DHA、EPA才算缓解。
方案:在“电池”“开关”“LED”中金屋藏娇,藏污纳垢也行。
     “电池”内含高低频信号输出。
     用低频信号的正负极性配合两只“开关”中的二极管和两只“LED”中的二极管可分别控制点亮两只“LED”。
     用高频信号点亮第三只“LED”。怎么点亮?第三只“LED”和第三只“开关”各并联一只电感。然后第一只开关、第二只开关、第一只“LED”、第二只“LED”中都并联小电容,然后然后,ookk,没死也没笑,睡觉

网友:
蛋疼,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三只“led”和第三只“开关”各并联一只电感。

体积细小的电感也比LED为大, 不容易和LED放在一起不被发现, 反之电容体积可以很小, 接在LED的脚上也不容易给看出来。

背後高频线圈, 前方串联谐振的方案可有考虑?这样电感就可以收藏在开关之内。

网友:
想了一晚没想明白。。

网友:
加了元件,就和电路图不一样了,还是态度不端正!

楼主:
一个重大的打击!又要再想想!

设计原创者(不是我)已公开表明每一样零件都有可能内有机关, 但电池只是普通的, 没有内藏机关。

网友:
已经属于脑筋急转弯了

网友:
标记 等答案

网友:
继续顶!求真相!不然,*不瞑目。

网友:
我被雷到了!
并且是被至少2万伏以上电压雷到的!

网友:
好不容易想到的可行方案,付出了今天上班迟到的代价,结果潜规则变了,悲剧来了,脑细胞又要失去好多。下次原创者再放蛊,说每个元件其实都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元件,那还有完没完啊。设想一下吧,原创者最后公布答案:录像只是用后期软件修改了一下,逗你玩啊逗你玩,天!
好吧,就当他做的这个骗人东西是可以工作的。
先想一个方案:三只发光管中分别隐藏对应三个频率的LC谐振电路,谐振时LED才发光,这三个谐振电路应能提供直流通路。三只开关中分别含三个频率的振荡电路,按下开关,该开关中的振荡电路工作。。。
一个开关按下时对应的发光管亮这个好解决,关键是两个三个开关按下时,振荡电路间的影响问题,而且还是串联的,电路考虑起来是有点复杂。。。
思维发散一下:用数字编解码,用电磁波谐振供电,用微处理器。。。关键是电路要做得简洁,
晚上有空再考虑一下

楼主:
想不到没关糸, 因为五万六千多人都和你一样, 看过了视频但都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这个老外的确害人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创者最后公布答案:录像只是用后期软件修改了一下,逗你玩啊逗你玩,天!
原创者亦已公开表示绝非后期修改录像, 录像是真, 但有很多背後的细节你看不出来。

这是他说的:

Really, I'm not smarter than everyone… I just wanted to show how people get used
to the simple solutions. Life is not only black/white or 0/1, a lot more is shades of grays.

And it’s very good, life is more interesting then…

So, my schematic is only conceptual. Inside the all elements (except for the battery),
I hid the additional componnents. Your task is to guess the whole schematic,
or come up with the idea.

Merry Christmas !

Fredzislaw100 2 days ago

@wlohsen You can accuse me all, but not, that video was edited… Don't look at my schematic!
Consider, how I can control this LEDs ? What components are missing (are hidden…).

Fredzislaw100 1 week ago

网友:
我想的跟62楼的一样,不过还是等最后揭密,看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雕虫小技, 我也懂得。

电源內带单片机,动态扫描LED,按键用AD检测,LED用电流方向和高低频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求高清无玛原理图!!!
只有两根线怎么扫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雕虫小技, 我也懂得。
电源內带单片机,动态扫描led,按键用ad检测,led用电流方向和高低频区分。

终于有大侠出手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cowboy   这次失手了,作者说了,电池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雕虫小技, 我也懂得。
电源內带单片机,动态扫描led,按键用ad检测,led用电流方向和高低频区分。

高手,只要给了个思路,做就不那么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有点意思。cowboy   这次失手了,作者说了,电池没问题。
就是,但已是答对了99%。

以下是我的构想, 和 Cowboy 是完全一样的, 是不是正确不知道, 要等老外解迷。

网友:
电池内没机关的方案还没想到简单可行的电路。
79楼方法的原理图如下,其中B端口并接ADC输入。

网友:
高频XC小,把LED旁路了。

楼主:
另一位老外的构思, 原创者评语说大致上都非常接近了。

网友:
ok! 实验通过!
等整理一下元件参数上图

网友:
原来电池接扣中也可以做手脚,哈哈,这个漏掉了。
延续我在62楼的想法,用手边的元件做实验验证。
结果一切顺利,功能全部实现。电路也还算简洁吧。懒得用电脑画了,直接画在纸上:

如果要隐藏在开关、电池扣、“LED”中,元件封装、参数做调整即可。当然要装入“LED”中要费些劲。
这个是用面包板搭的电路:

网友:
另外,IC用的是74HC14,本来应该用40106的。但手边没有。电源5V时效果不好,所以电源电压最大用到了74HC14的极限值7V。用40106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以直接接9V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另外,ic用的是74hc14,本来应该用40106的。但手边没有。电源5v时效果不好,所以电源电压最大用到了74hc14的极限值7v。用40106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以直接接9v电池
恭喜楼上最後成功了。

但并联在LED的电感体积太大, 别人一看便识破, 要是能找到一种体积细小, 可以收藏在LED的底部的那就100%完美。

网友:
慢慢看热闹,再慢慢悟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并联在LED的电感体积太大, 别人一看便识破, 要是能找到一种体积细小, 可以收藏在LED的底部的那就100%完美。
也有尺寸很小的贴片电感,但尺寸太小Q值和电感值也小,手上没有样品,没法做实验。
发视频的老外估计是将元件隐藏在“LED”内部的。具体方法猜测是在LED底部往上钻孔,再将贴片元件包括贴片LED焊接好后装入,再用胶封住,呵呵,难度有点大,直径5mm的LED可能还差不多。或者开个模具封装———将LED涂点油,在类似橡皮泥什么的软东西上插一个孔,把贴片元件、引脚焊好后放入孔内,再用染好色的环氧树脂或融化的塑料注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学习了!img src=./emotion/em011.gif

楼主:
原创者还未公开他的电路, 但另外一位老外接了以下电路, 电源部份比较复杂, 原创者评语也说大致非常近了。

网友(2012-01-28):
作者原电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zDTZuFJYX4

网友:
电感很有创意,指甲油包覆,电容二极管就好藏了.

楼主:
【100楼】的视频下载, 非常值得一看。十分佩服原作者的巧妙心思, 因为收藏有关零件是令此电路能成功展示的95%。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视频看了。原作者在发光管上绕电感的方法确实非常巧妙,电感和LED的结电容构成并联谐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