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阻抗匹配计算软件cits25是如何使用的?用过的朋友解答下.

楼主(2011-12-26):
如上图,如果用的是双层板,在PCB上面画出来的实际效果图是怎么样的.一直看不懂这图?

楼主:
dielectri 介质常数,是如何知道的?

网友:
高科技 发现自己很无力啊

楼主:
做天线阻抗匹配,是自己在设计PCB时设计好,还是交由PCB厂家弄,一直没这方面经验.

网友:
这个软件叫POLAR,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 6000?

介电常数你告诉PCB厂家你用的频率,让他们给出相应的值(比如FR4一般在3.7-4.5之间)。

问到参数后,自己大概设计一下,再告诉PCB厂家,哪些是50欧线,让他们细调去控制阻抗,最后发PCB时附上阻抗测量报告,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问题解决了没,貌似上次说你用的效果还不错么,板子还需要改?

网友(2012-07-27):
GPS天线50欧阻抗匹配

网友(2012-09-03):
1、PCB厂家可以做阻抗控制,但是要加钱。 会给你提供阻抗报告。 换一家工厂做的话, 还要再做。因为报告中只有结果,没有线宽、间距等参数。  误差10%似乎。
2、polar做的话,介电常数4.3、铜皮厚度35um,不用厂家控制,效果也不错。 这样打板时要求板材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12):
我也要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