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有十几mv的底数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26):
tek ths720
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那个spc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如果AC和DC方式都是这样的,那就是基线指示位置的偏差,不少示波器都会这样的.不会有太大的景响

网友:
数字示波器就不要计较这个了,不过有的时候电网太差也会污染这个。。。你深更半夜啥也不开试试!(特别是劣质开关电源与其接到同一个插排上)

网友:
这个,当然是必须的有。

楼主:
spc后还有10几mv  不过对波形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