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开源项目:USB供电试验-成功,祝贺一下!

楼主(2011-12-27):
拆了4个好的变压器,终于无损的改好了一个.
Mini接头,530mA左右(全亮),高压电压43V左右,稳压后40V.

楼主:
在280mA左右也能亮,只是亮度不够.

网友:
老陈真是牛

网友:
可以搞个亮度调节的功能 呵呵

网友:
是怎么改变压器的?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我等懒人专等老陈的套件,如果出来的话,一定要另开贴告知哪。

网友:
想知道是怎样改变压器的。

网友:
。。效果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怎么改变压器的?

将初级的绕组14T(有的是15T),改为5T,那两个5.6K的电阻换成约3.1K,那个大的贴片谐振电容并了个104的电容.

改动就这怎么些了.

网友:
上午去中发转了一圈,看到了几个磁芯,尺寸比较小巧,也行能用上:

磁芯 (原文件名:20111227_131857.jpg)

左边的是EE16的骨架,安装尺寸22x15x8,
右边的是EE13的骨架,安装尺寸大约为20x15x8,

两种磁芯+骨架都是2块一副,定制变压器5块,不知价格是否便宜?

楼主:
录了个视频,放在优酷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2NjQ5NDQ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2NDQ3NDMy.html

楼主:
原板变压器的图片:

网友:
好像有点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点闪

屏有44个栅极,分43组驱动,每组驱动周期100us,所以屏幕刷新频率是227Hz,摄像机是50Hz的,两个频率不为整数倍,所以拍下来就会显得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是以前电视里面看到的CRT电脑显示器,都是闪的.
只是我那个刷新频率为130Hz左右.

网友:
等套件,预算一下多长时间能出套件啊老陈大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板变压器的图片:

原变压器是EI13的尺寸的,所以安装尺寸相对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套件,预算一下多长时间能出套件啊老陈大哥

请不要太着急,一切会按最快的时间时行的.

网友:
坐等套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午去中发转了一圈,看到了几个磁芯,尺寸比较小巧,也行能用上:

磁芯 (原文件名:20111227_131857.jpg)
左边的是ee16的骨架,安装尺寸22x15x8,
右边的是ee13的骨架,安装尺寸大约为20x15x8,
两种磁芯+骨架都是2块一副,定制变压器5块,不知价格是否便宜?

看图应该是左边是EFD,右边的是EPC 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牛啊  呵呵 你的图片右侧的那个大的电感? 扼流环 ? 看着很有魅力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牛啊  呵呵 你的图片右侧的那个大的电感? 扼流环 ? 看着很有魅力呵呵

那个是我焊的一个DC-DC的电感,测试中没有用到.只是拿那块板连一下线而已.

网友:
给个原理图?

网友(2012-03-26):
大牛,这个很漂亮!

网友:
图片上显示mA的电源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自己做的能提供资料就好了,呵呵。

网友:
显示效果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怎么改变压器的?
-------------------------------------------------------- ...

老陈是硬件工程师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板变压器的图片:

老陈的变压器哪里搞的?
想开始玩硬件了,以前学过电路原理神马的,玩过单片机,主要做软件开发,感觉硬件比软件好玩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陈的变压器哪里搞的?
想开始玩硬件了,以前学过电路原理神马的,玩过单片机,主要做软件开发,感觉硬 ...

请厂商订做的.
参考原板的变压器,改初级绕组.

网友:
已经超过500ma了,担心某些电脑的USB接口供电不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