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串口的上位机程序在有的电脑上运行的很好 有的电脑上就会出错的

楼主(2011-12-27):
自己用CserialPort类写了个程序 在台式机上(酷睿双核的正版xp系统)运行的一点错误没有, 在笔记本上(i3 盗版xp)接受数据会出错。

怀疑是不是笔记本上的cpu驱动没安好啊,  有经验的给指点一二。

网友:
顶,帮不上忙,

网友(2012-07-11):
usb转串口吗?是的话,usb转串口应该是不稳定的

网友:
cpu驱动……usb转的串口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问题,多换几个驱动试试,实在不行了换个系统

网友:
为什么不用WINDOWS自带的串口程序来测试一下驱动和链接的好坏那?我用过的串口上位机,windows自带的是最稳定的,其它的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第一看USB转串口驱动(这个可以用两个usb转串口线相互通信检测出来),第二个就要看你软件依赖的动态库或者控件有没丢失了(盗版的GHOST XP有丢弃MScomm32.ocx控件的)

网友:
晕,忘了看发帖时间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可以多准备几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