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产品 3.6转3V左右 给430供电 直接串个二极管可以吗?原来用AS1360-30

楼主(2011-12-27):
低功耗产品 3.6转3V左右  给430供电  直接串个二极管可以吗?原来用AS1360-30  发现无线开启瞬间  电流可能不够(造成重起)  可以直接用二极管代替吗?  平时待机电流只有1MA左右   检测到车辆的时候  开启无线  此时电流瞬间可能会到250MA  然后回到70MA左右   发完信息后关闭无线  电流又回到1MA左右

网友:
300mA 的LDO很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ma 的ldo很多啊!

是吗? 劳驾推荐推荐  我找了一段时间了  一般电流大的LDO  静态电流基本都比较大

网友:
TPS73533
ti的 封装超小

网友:
直接串过二极管最简单

网友:
低功耗产品直接用二极管不太好吧,压降0.7V,1mA电流,消耗静态功耗0.0007W,0.7mW,自身功耗3V,1mA是3mW,相当于正常工作时候一直损耗20%的功率。。用LDO是不是还要好一点?HT7333貌似可以吧

网友:
我看如果3.6V稳定的话,直接3.6供电也可。

网友:
AME8801B 300ma LDO

网友:
300mA 的LDO不少,不过能达到1.5uA自身消耗的还真少,不过你最终电流约1mA,那么1.5uA适当加大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roducts/pro02/#ctg21

网友:
低功耗的,加个DC DC吧,就是贵点

网友:
AME8801B 300ma LDO

这个是30uA的
SOT25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功耗产品直接用二极管不太好吧,压降0.7v,1ma电流,消耗静态功耗0.0007w,0.7mw,自身功耗3v,1ma是3mw,相当于正常工作时候一直损耗20%的功率。。用ldo是不是还要好一点?ht7333貌似可以吧

7楼真搞笑啊!

网友:
低功耗的产品应该有电源管理芯片的吧?

楼主:
430可以直接3。6伏供电吗?  电池电压应该是会略大于3。6V的  还有就是HMC5883磁阻传感器呢  PDF上写着最高3。6V   不知道直接给3。6V 会不会烧  最后就是  因为是3。6稳压到3  电流1MA的话   是不是用稳压芯片也会和二极管一样  产生3。6-3*0。001的功耗呢?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这种方法以前用过,但是最终还是没敢用

不过我是4.2V降3.3选了SP6201,压降下,大概是100mA的输出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功耗产品直接用二极管不太好吧,压降0.7v,1ma电流,消耗静态功耗0.0007w,0.7mw,自身功耗3v,1ma是3mw,相当于正常工作时候一直损耗20%的功率。。用ldo是不是还要好一点?ht7333貌似可以吧

用ldo的损耗功率跟串二极管有区别?你以为是dc-dc啊?

网友:
如果设备工作需要的功率太小,串个二极管出来的电压不会是3.6-0.7=2.9v的,会比这个高,你试试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430可以直接3。6伏供电吗?  电池电压应该是会略大于3。6v的  还有就是hmc5883磁阻传感器呢  pdf上写着最高3。6v   不知道直接给3。6v 会不会烧  最后就是  因为是3。6稳压到3  电流1ma的话   是不是用稳压芯片也会和二极管一样  产生3。6-3*0。001的功耗呢?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早就说过了,傻子年年有,今天特别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功耗产品直接用二极管不太好吧,压降0.7v,1ma电流,消耗静态功耗0.0007w,0.7mw,自身功耗3v,1ma是3mw,相当于正常工作时候一直损耗20%的功率。。用ldo是不是还要好一点?ht7333貌似可以吧

LDO等于高速可调电阻,效率上与串二极管没区别。不会没学过欧姆定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