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空中鼠标 九轴动作传感器的视频

楼主(2011-12-27):
芯片和方案图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227100504.jpg)

上面是视频的芯片和方案图。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会陆续上传一些相关芯片资料和方案资料。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OTM4NTcy.html

网友:
Mark 等资料~
我也有个MPU3000,还不知道怎么驱动。。

楼主有了解它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和第二I2C接口是怎么回事吗?

单片机能驱动DMP 吗?好像只给了linux,windows的驱动程序。
第二I2C能接任意的加速度传感器吗?

------------------------------------------
MPU-3000™系列产品运动处理组件为业界第一个内建数字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硬件加速引擎的三轴陀螺仪。现今多用途智能型手机要求小尺寸、低耗能的陀螺仪,必需能提供运动游戏要求之宽广的带宽,并提供导航辅助系统、录像与相机防手抖系统、精准动作人机接口控制系统所需之高敏感度及低噪声性能。MPU-3000是产业第一个针对智能型手机完整运动处理所设计的系列产品,特性为运动感测范围最广由250到2000°/sec、内建16-bit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s)、可程控的数字滤波器、出厂前校准至1%的敏感度、内建六轴的多个感测组件融合算法技术(sensor fusion),以及13mW的低耗电量。

4x4x0.9mm大小的尺寸,加上I2C或SPI的数字接口,MPU-3000系列是在类似产品中第一个能满足手机需求的产品。MPU-3000延用传统惯性传感器结构,加了业界第一个的内建数字运动处理器(DMP)。DMP连同内建之FIFO,不仅能减轻主机应用程序处理器之高频运动演算,也能减少中断(interrupt)次数与主机每秒运算指令数(MIPS),进而改善整体系统效能。

MPU-3000的另一创举为它整合了第二个I2C接口来链接外接的加速器至DMP,此机制使DMP得以接收整合之陀螺仪与加速器的输出,执行六轴的多个感测组件融合算法技术(sensor fusion),再以Quaternion输出到手机应用处理器,并减轻传感器时间同步化及融合演算带给主机的负荷。其他MPU-3000的特性包含内部频率产出、内建温度传感器、可程序化的中断(initerrupt),以及能使影像、录像、GPS数据与传感器同步化的FSYNC机制。

网友:
不是很明白 陀螺仪跟鼠标什么关系   后来想了下应该是应用到游戏方面的吧  多功能的游戏手柄??

楼主:
主要作用定位平衡使用。Jobs的指导方向,下一步会是ITV。以后的电视会更具有互动性,空中鼠标类似于一个多功能的遥控器。
可以用单片机来驱动,资源需求量大概在,Flash不低于32K,RAM在1-2K的样子。

网友:
队里的两个 adi 16635 放在那儿吃灰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我试用过,比鼠标、遥控器都要舒服得多。

网友:
这几个传感器型号不常用啊。还有ATxmeg192R找芯片,跟328兼容不?

网友(2012-03-05):
有兴趣,不只楼主有没有做过空鼠,是否知道6轴的空鼠算法

网友:
想请教到底哪九轴

网友:
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三轴,地磁三轴这样总工就是九轴

网友:
再次看这个视频和相关的空中鼠标视频给了我新的灵感!

网友:
好东西,一直想研究研究呢,不错

网友A:
楼主可否讲一下九轴算法的思路给我们听听
感激不尽

网友B:
无线的姿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的姿态传感器?

应该是姿态传感器 加的一些无线模块 或者蓝牙模块  空中鼠标是好想法 我总觉的 用起来不习惯
淘宝也有卖的 也有视频演示 看着好纠结

网友(2014-04-16):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讲一下九轴算法的思路给我们听听
感激不尽

讲下你做的呀

网友:
比较好奇的是,楼主做的姿态识别,为什么在PITCH接近90度的时候,没有畸变。
最后上传的时候,四元数转成欧拉角肯定会有欧拉死锁的现象,楼主是上传的四元数?
然后上位机处理四元数转欧拉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