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充电器怎么判断充电完成的?

楼主(2011-12-27):
刚买的,发现充了一晚灯还是亮的,看了说明书没有明确的说法,这样怎么知道充满了。我之前一个南孚的充一晚上明天灯就灭了。

网友:
1.你这个充电器可能是假的。
2.看充电器的说明,它不是智能充电器。也就是说,充满了不会自己停掉。
3.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流是250mA,假设你的eneloop电池容量是1800mAh,则理论上至少需要充电1800mAh/250mA=7.2H才可以充满,考虑到充电的效率,拟为80%,则需要充电7.2H/80%=9H.实际上到了充电后期,充电电路更小,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充电.因此,你可能需要连续充电一个晚上.
4.建议买个智能充电器.充电器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
三洋那么多的充电器不买干嘛买这个串联的傻充。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个定时冲,设置在16小时左右吧
这个充电器是真的,三洋的低端,和市场上那些垃圾差不多,穿了好看的外衣而已
三洋的充电器的话,不如买个百八块的,上网查一下电路,至少得买个智能充电器,才配得上那4个爱老婆

楼主:
京东买的应该不会假,是我没了解清楚就买了套装的,多花2,30块。看来要另外买个充电器。我里面拆过,确实是不咋的。一个估计是运放,若干电阻电容三极管。

楼主:
不爽,谁要15包申通出了。

网友:
这种其实也不错的,以前相机自带的sony充电器,经常有电池无法充进去电。用傻充就可以。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爽,谁要15包申通出了。

我要了,给个淘宝链接吧,或联系我的下栏电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看到,请随便拍个东西,或者联系我。http://stmfans.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