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作在28V电源下的PMOS驱动电机的电路,大家来讨论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7):
如图,测试一个小的直流电机,在28V电压下,20%到30%的占空比,电流从1A到2.5A.
工作中 ,MOS管 G极对地的波形如下, 频率 8K.16K,24K,连续工作了近一个小时,电流从最大2.5A到1A变化,最后MOS管温度在66°左右

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又没有什么问题,可靠不,可以进一步改进不?谢谢了·

楼主:
波形有明显的尖峰,应该是并联电容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找人分析这个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
關斷有振蕩,圍觀,等高手

网友:
一般都用NMOS;PMOS多贵啊;

侧波形应该是G对S测,震荡了吧;

网友:
2N5401的BE比较受刺激(电容存在的缘故,不放会影响速度),长期以往导致他的放大倍数下降,他的UCE在开通时导通内阻变大,导致PMOSFET的UGS升高到20V以上(一般的GS是+-20V吧)。IN4744不知道多少V的稳压管,但随着温度的升高,稳压值是会上升的。如果是玻封的,断开或者碎了 那MOSFET GS就击穿了。
一般选取的GS驱动电压怎么都要保证在最坏的情况不要超过其额定值。28V危险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哈,电源定死了是28V,用P管,主要是因为负载在关断的时候没有电压,稳压管是15V的,理论上VGS=(28-15) V.用了保证VGS不超过+_20V,发现有VGS+_30V 的PMOS管,但发现内阻比较大,不太合适,确实比较担心稳压管这,看了资料说稳压管要有稳定的电流才能呢个可靠稳压,这里电流不好稳定,三极管的IB 电流也太小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我就怕它工作着,元件忽然损坏·
开关的振荡是怎么回事,可以去除吗?
实在不行的话,就考虑N管,用驱动芯片,电路就简单可靠多了·

网友:
这个电流如何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流如何测得

实验的时候用的稳压电源,有电流显示·

网友:
有一个 简单的想法 7912 浮地 处理 光耦 耦合

PS 未验证

网友:
英飞凌 bts***

楼主:
回复 网友F:
英飞凌 bts***
-------------------------------------------------------------------
XXX 是什么?

网友:
论坛上有相关讨论帖子的。

考虑下稳压管加三极管怎样实现稳压,然后再套进去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论坛上有相关讨论帖子的。
考虑下稳压管加三极管怎样实现稳压,然后再套进去用

哦,如果那样,我还得加个三极管与稳压管做稳压输出,或者直接加个12V电源给它,不过这样觉得元件太多了,没有简单有效地电路吗?

网友(2012-05-09):
MARK 学习了 还是这里资料多 呵呵

网友(2014-09-21):
这是我设计的PMOS驱动电路供参考。MOS管驱动关键注意Vgs=10V左右就可以了,这个电路控制信号为高电平时,PMOS管关闭输出;为低电平时开通。你的电路28V供电,受分压电阻限制,VGS最大不会超过10V。不过,PMOS管关闭时,应该有个三极管VCE压降影响,0.7V左右,PMOS管不会导通,最低开启电压要达到-2V才会导通,你可以验证一下这个电路。说实话,你这个电路我理解不出来什么原理。

网友(2014-12-22):
28V飞机上要用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