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如何反向制动

楼主(2011-12-27):
现在无刷电机高速无法快速制动停机,考滤使用反向运行,如何控制才不会反向运行,而又能停住。三相短路的方法不用讨论

网友:
三相短路(快速的短-开-短-开)可以不。这个急停是可以做到很恐怖的。你们怎么做的??

楼主:
实际上这个方法试过,效果是非常的不好。没有办法刹住。但是我看过别人做的电子刹车,在3000转时可以马上刹下来。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好象是越高速刹车效果越好.
见过大客车的电磁刹车器,装在离合器后的,巨大的线圈............

网友B:
上桥全导通或者下桥全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好象是越高速刹车效果越好.
见过大客车的电磁刹车器,装在离合器后的,巨大的线圈............

前段时间也搞过电磁刹,个人觉得它跟单车的碟刹差不多。断电刹靠的是弹簧挤压两碟片产生的摩擦,而通电刹也只不过是靠线圈的吸住碟片产生摩擦罢了。这两种我都尝试过,并没感觉到“越高速效果越好”。也许是我还没了解到你说的那种吧。

回复 网友B:
上桥全导通或者下桥全导通

前段时间的项目中发现,这个方法在两相电机中用起来效果不错,但是三相电机上面貌似效果不好。有可能也是我程序的问题,具体原因还没细究。现在项目上只能加个机械刹来凑合下,从程序上实现刹车依然没解决。。。所以。。。。。。也只能灌灌水

楼主:
测过别人做的,3000转可以直接刹下来,听说是通过反向电流来实现的,但我调试时,不好控制,老是反转,或者是刹不住,不换相,让它堵转的话也是不行,各位有没有办法识别是正转还是反转,或者有其它的方法实现?

楼主:
就算是三相短路,还是很容易转起来的,这个方法只对级数多的可能合适。对于差的电机可能不行。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是在学习,特别在学习步进电机的

楼主:
无刷电机控制己经很成熟了,那么多高手怎么都不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C:
最近出现的电动公交车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吗?

网友(2012-04-09):
引用 楼主:
测过别人做的,3000转可以直接刹下来,听说是通过反向电流来实现的,但我调试时,不好控制,老是反转,或者 ...

别人做的有感还是无感的?

网友:
先反向制动,检测转速小到一定程度后,再短接制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出现的电动公交车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吗?

感应电机,必须用变频器了

在电动汽车中回馈制动只能起辅助制动作用,关键的还是液压/气压制动,原因两点:1、电制动不够安全2、低速时制动力矩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好象是越高速刹车效果越好.
见过大客车的电磁刹车器,装在离合器后的,巨大的线圈............ ...

缓速器,比较成熟的产品,本质上就是一发电机!这东西一般用在下山路上,避免频繁使用刹车造成刹车失灵,只是辅助制动作用,不能将车刹死

网友:
转速降到零的时候,断开反向电压

网友D:
我做过。原理依然是3相短路,但无刷电机是无感的,3个相线上都有检测电流的电阻,短路时从小PWM开始逐步增加,同时检测短路电流,一旦超过功率管承受范围的75%即停止增加,这种方法对电源的压力小些。
如果把驱动信号错个位变成反向驱动也是可以的,这样电机就变成了个发电机,刹车效果更明显,但是这样会对电源充电,使直流母线上电压增高,不光需要通过PWM控制充电电流也要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以防止过压损坏动力电容。

网友:
判断电机转速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更大幅度减小刹车PWM,当检测到速度极低时果断停止刹车避免反转。

网友:
我的经验是, 下桥三个MOS接导通会使母线电压升高, 所以不能能直接导通而是加了PWM 转速越低时占空比越大,使电压不会高出母线太多.

楼主(2012-08-16):
问题现在解决了,在不同的转速下选择一个相对合适反转,时间强度和时间也是根据正转的转速而决定。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C:
最近出现的电动公交车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吗?

貌似就是变频器拖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E(2014-03-02):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原理依然是3相短路,但无刷电机是无感的,3个相线上都有检测电流的电阻,短路时从小PWM开始逐步增 ...

兄台你好  您所说的 “如果把驱动信号错个位变成反向驱动也是可以的,这样电机就变成了个发电机,刹车效果更明显,但是这样会对电源充电” 您说的驱动信号错个位 反向驱动 指的是 电源反接制动吗 ,刹车模式 对电源充电 是 指 经过电动状态 到 经过电源反接 达到反馈制动, 因为反馈制动 才产生对电源充电的现象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台你好  您所说的 “如果把驱动信号错个位变成反向驱动也是可以的,这样电机就变成了个发电机,刹车效 ...

是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通过PWM控制刹车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通过PWM控制刹车电流

好的  谢谢!

网友:
就是EABS刹车吧

网友F:
先短路制动在往其中一相通上直流电

网友:
是给一段反转的PW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短路制动在往其中一相通上直流电

兄台的意思 是先短接 进行能耗制动  然后反接制动 是这意思吗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上桥全导通或者下桥全导通

那请问按反接制动的方式,电流多大?如何计算那?续流二极管能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