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ad与pwm

楼主(2011-12-27):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现在使用的是sn8f27e65这个芯片,时钟采用内部16mhz,指令周期是16Mhz/1,
在进行ad转换时,如果开启了pwm功能,ad转换就不准确了,关闭pwm再来转换ad,准确度还是可以的,这是何故啊???望高人指点。
ad设置如下:
        mov                a,#0x10                          ;8bit adc,adcclock = fcpu/8. adc分辨率bit5=0是8bit; =1是10bit,
        b0mov        adr,a

;----------------PWM1 SET -------------------------------------------------------------------------------------------------------------

TC1C_BUF                                equ                0x83                ;256-(0.5ms * 16MHz /1 /64) max=1.024ms
TC1R_BUF                                EQU                TC1C_BUF
TC1M_BUF                                 equ                00010100b        ;tc1m模式设置Tc1m,(bit2=0,Fcpu ;bit2=1,fhose) 时钟= fhose / 64。
TC1D_BUF                                 equ                0xc1                ;此值TC1C_BUF、TC1D_BUF,电池充电电流在800mA左右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这个pwm设置的太快了????????????????

网友:
不可能的吧,肯定哪里有问题,检查程序

网友:
最好不要跑16M/1的时钟,太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