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福禄克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1-12-27):
我们以前买的福禄克17B,这段时间发现电阻测量的偏差大,能有几百欧的样子,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先检查表笔,不行再拆开表用酒精清洗拔盘。

楼主:
表笔也该没有问题,用的是新的福禄克的表笔,我试试洗洗拨盘,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笔也该没有问题,用的是新的福禄克的表笔,我试试洗洗拨盘,谢谢了。

申请的TL175吧,这个表笔接触电阻很大,要打磨一下才能用的。我是用超细的砂纸打磨了一下,你可以试试用牙膏,据说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