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接8M和32.768k的晶振需要串电阻吗?

楼主(2011-12-27):
看ST官方的硬件设计笔记,发现外接晶振的电路是下面的样子,8M和32k晶振都串了一个390欧姆的电阻(R6,R8)。我见过的其他的MCU晶振电路没有这个电阻。
不知道能不能去掉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是太简单了吗?

网友:
如果内部电路偏置不理想,可能导致晶体损失额外的能量,振荡稳定性下降,失真度增加,这个电阻能帮助改善这个问题. 通常不用它影响也不大.

网友:
减少对外部的辐射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接,估计不接影响也不大
其实LZ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纠结,你可以在画板的时候预留着,调试的时候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为了调整晶振引起的功耗的,功耗太大的时候加入这个电阻可以降低一点,对于起振没有影响的。

网友:
听听大家的解说,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降低对晶振的驱动幅度,
保护晶振免受过载损坏,且震荡幅度过大的话,失真也大。
幅度小,对外辐射也低。

楼主:
用了这么多年MCU,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没听到过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么接,估计不接影响也不大
其实lz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纠结,你可以在画板的时候预留着,调试的时候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对头

网友(2017-08-12):
平常不注意的小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0-01-08):
AN2867 -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第12页有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