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造一卡通然后贴到手机上,关于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本人对RFID还是个小白,看到网上有人改一卡通然后贴到手机上用来刷卡。所以想学习自己DIY一个,但是问题是由于对于天线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如何设置天线的匝数和面积关系。
    还有如果我想自己买个读卡器测试,请问买taobao上卖的读卡器可以读得出公交一卡通吗?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通过测试来得出最佳的匝数了吧@!
    先感谢各位回答我的小白问题.....

网友:
如果又能读,又能写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
taobao上卖的读卡器可以读得出公交一卡通吗?
这个可能吗?自己去想想

网友:
只要频率一致,读公交卡的卡号等基本操作还是可以的,里面的流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网友:
线圈数量和面积差不多就行,我就是把一个坏的公交卡芯片取出来,塞到E63手机后盖上,自己用漆包线绕几圈当天线。

网友:
公交卡有加密的,没有密码读不出来。

网友(2012-02-11):
手机内部电路可能对射频卡的读写天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网友(2012-05-04):
贴在手机上的早就有了!天线是采用的fpc天线。但是说实话要是遇到金属壳子的手机那就操蛋了

网友:
这个不用自己改装吧,如果是电信的CDMA卡,直接过去办一个带一卡通模块的手机卡就搞定了,电信营业厅会给你换的,移动联通就不知道了,我一个朋友刚换的手机卡就带这个功能,手机卡上多了一个黑黑的跟纸一样薄的软PCB板,应该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