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XX低功耗电流、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请问大家用MSP430F2xx做低功耗能到多少?我的如果不加阻容复位(RST管脚悬空)的话20uA左右,加了100K+0.1UF阻容复位就变成80uA了。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手拿着板子或移动板子的时候电流会变化呢?

网友:
等楼下解答,我不懂

网友:
把不用的引脚设置为输出。
如果没有外围电路持续工作的话,430应该在几uA算是合理。

网友:
LPM4不到1个uA,LPM3也就1个uA

楼主:
问题是你们复位电路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阻容复位电阻消耗电流这么大?除非我把电阻加到1M,但是基本相当于断路了,很弱的一个上拉。

网友:
阻容复位基本是不消耗电流的。与电阻大小关系也不大
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电路图如上,电源用不用LDO功耗变化不大。CPU有两个开关量输入,用MOS管控制开关的,功耗变化4uA,不大,还有个WSN模块,SPI接口的,也处于低功耗状态的。
就是接不接复位管脚的上拉电阻变化很大,有40uA左右的变化量。

网友:
不用的引脚加上拉和下拉的

楼主:
不用的GPIO口都已经配成输出并置1了。

网友:
那你量一量RST引脚的电平啊。
或者换一片芯片试试

楼主:
RST引脚3.3V。
接下来准备换一个CPU看看。

楼主:
后来换了个板子,比较稳定。正常低功耗21uA。前面那块板子复位电阻引起电流增大应该是CPU被损坏引起的。现在用的100K和0.1uF电容配的阻容复位,正常低功耗状态下都是21uA左右。
但是断电后电源掉的很慢,电流表测得断电后电流到3uA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电源测得还有1.5V左右呢),再次上电的话,有的时候会一直有0.5mA的电流,再断下电马上上电就好了。好像是上电复位没有完成一样,CPU跑乱了吧?

楼主:
是不是电容太大了?电压掉下来好慢,一分钟才掉到0.6V左右

网友:
249应该有掉电复位的,不行的话在RST引脚加个max809

楼主:
809功耗比较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uA

楼主:
原先用max706看门狗芯片的,但是那个功耗很大,所以用了阻容了
回头用809看看

楼主:
809是不是得用1.6V阈值的?

网友:
这个随便,2V左右应该都行吧。

网友:
我的430加CC1000射频 带电压检测 0.8UA左右

楼主:
能否发个你的电路来看看?

网友:
电压检测耗电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遇到了430微功耗电路的一个典型问题
看一下芯片参数就明白了
解决方法:
1。外加电源监控IC,据说有微功耗的。
2。软硬件加掉电处理,在掉电时加快放电速度

楼主:
有没有参考电路发一个来看看

网友:
mark 低功耗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电路加一只二极管吧

楼主:
今天发现个问题,WSN模块发射的时候电流太大,导致将供电电压拉低了300~800mV
用电池供电或者用开关电源直接供电都会掉下来,加了大电容也不行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回路线太细了?

楼主:
是跌落200mV。
供电回路线30mil,应该足够大了,最大要求应该在50mA左右。

网友:
不行限制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2012-02-03):
回复 网友A:

复位的100k上拉电阻上并个二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