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S42S32800D 与 IS42S32800B 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1-12-27):
做了一下LPC1788的板,但用IS42S32400B的时候有问题,因为是修改IS42S32800D的程序的,怀疑是程序的问题,所以想买个IS42S32800D的SDRAM试一下,但上淘宝都是IS42S32800B的,请可以直接代用吗?或者说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想请教一下使用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2014-02-10):
两个的输入输出有效电平不同
IS42S32800B:all signals are registered on the positive edge of the clock signal,CLK
IS42S32800D:All inputs and outputs signals refer to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ock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