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判断整点和半点啊?

楼主(2011-12-27):
C#写上位机,需要在整点和半点写数据库一次,如何判断啊?被几个Timer整晕了

网友:
如果不需要太精确的话
用Timer
每次Enable的时候用DateTime.Now取当前时间
计算到下一次整点或半点的毫秒数
设置为Timer的Interval

如果要精度高的话
弄个守护线程
用Environment.TickCount来检测时间
时间没到就Sleep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