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控制GPS C3-470C定位发什么命令?

楼主(2011-12-28):
用PC的MiniGPS通过串口设置冷启动就可以使GPS定位。但是按MiniGPS的命令用单片机发送就没反应。不发命令等N个小时也没完成定位。我的GPS是470的。请教各位怎么样才能使GPS完成定位?

网友:
上电他会自己定位,用不着发什么命令。

楼主:
大胡子叔叔,不用发什么命令吗?可是我把它放在窗口,几个小时了都没定位。。。连时间都没正常。06年的时间。这是什么问题。。。。。另C470是不是可以用3.3V电?

网友:
上电之后,他会自己发出一些列的字符串,

有一个文档,查一下就明白了,在GPS论坛里找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