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推荐一对用于红外计数的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

楼主(2011-12-28):
想做一个用红外计算车流量的,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要选择什么型号的?

网友:
抗干扰,限频即可.

网友:
建议楼主去淘宝上搜一下 很多的。1838用的比较多。发射有用遥控器的,看楼主需要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2012-04-05):
diy??有是呢么要求么》?

网友:
是不是用鼠标滚轮的方案更耐用

网友:
HS0038A2  +TSAL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