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red hat9.0版本上安装vmware tools工具不成功 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8):
在vmware6.5环境下 red hat9.0版本中安装vmware tools 老提示错误  截图如下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啊?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 写的解决办法 20、Linux下安装VMware-tools出现"/etc/vmware-tools/locations"错误
故障内容:
A previous installation of VMware software has been detected.
The previous installation was made by the tar installer (version 3).
Keeping the tar3 installer database format.
Error: Unable to find the binar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answer BINDIR)
   in the installer database file "/etc/vmware-tools/locations".
解决方法:
1、删除etc/vmware-tools目录rm -rf vmware-tools
2. 删除/tmp/vm*   rm -rf vm*(注意不要把 VMwa*的也删除)
3、然后用tar –zxvf解压
  但是我进入etc/目录 根本就找不到vmware-tools这个文件?

楼主:
我在etc/vmware-tools目录下就看到这些文件  所以就略过第一条 然后删除了/tmp/vm*的文件  然后解压安装还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要略过。。。。
另外,直接装ubuntu11.10不就完了,为什么要rh9,里面多少软件和驱动都过期了

网友:
之前我也试过装不成功,后来网上找了下是缺少了个库,把那个库安装后就可以了,你这种我没碰到过

网友:
如果安装不上就不要安装了,用ssh登陆+samba服务器传文件   根本不需要vmtools
PS:ubuntu10.04 很好用

楼主:
哦  我终于装上了,在/usr/bin 和/usr/lib文件中将vmware-tools子文件全部删掉 再装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谢谢上面热心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