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有很大用处吗?

楼主(2011-12-28):
以前用FPGA做过一些小项目,用原理图输入逻辑电路,再作一下仿真就可以了.现在准备深入学习,HDL是必不可少了,现在纠结的是要不要学习一种专业的编译器,还是QUARTUS提供的就够了?初步看了一下SYNPLIFY,感觉有点麻烦,要花不少功夫,请有经验的人士指点一下,要不要专门学习?

网友:
有用,但现在似乎有些没落。希望高手出来解惑吧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4-24):
看来用synplify的不多。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专业综合工具究竟能比Quartus自带综合器的综合结果好多少?

网友A:
现在用了vivado觉得quatus综合的时候简直快到飞起
synplify今天刚爆破成功,试试速度有没有变化
我已经不在意它多用多少逻辑资源了。。。综合一次二十分钟已经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了vivado觉得quatus综合的时候简直快到飞起
synplify今天刚爆破成功,试试速度有没有变化
我已经不在 ...

如果你想蹚FPGA的浑水,就要考虑IP核,时序,仿真,综合,布局布线,时序收敛,功耗,时钟抖动,FPGA配置方式(microsemi除外)。。。
综合20分钟,那只是开始,你尝试过仿真20分钟吗,布局布线20分钟吗,后面才是痛苦,为了改一个逻辑,20分钟,重来。。。
当然,FPGA下载还是很快的,先生成.bit,之后是.mcs之后下载,5分钟搞定吧,神速。。。
与其说你抱怨FPGA开发速度慢,不如考虑其他处理器
当然,synplify还是有用的,作为第三方的综合软件,synopsys公司的荣誉产品,能够支持很多FPGA厂家的芯片,这样对于我等不安分的芯片用户来说,还是喜欢的
如果楼主只是用Xilinx一种芯片,ISE吧,速度还是专业的快

网友:
20分钟都接收不了,只能说明你做的不够。
我以前做逻辑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仿真,写仿真testbech,写测试向量,写脚本。
综合、布局布线,用脚本控制。
一般下班前把这些设置好,然后运行,第二天上班来看结果,一般都需要跑几个小时才有结果的。

网友(2016-06-28):
有synplify可以调用synopsys的designware的一些诸如 加法器,乘法器,除法器之类的逻辑,综合出来的效果比ise,quartus强很多
用synplify可以综合一些以gtech方式release的ip
这些都是最容易看得见的,至于优化效率什么的,不是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