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目前国内这边用的Cortex-A9处理器芯片,那个品牌的是主流?

楼主(2011-12-28):
咨询大家:目前国内这边用的Cortex-A9处理器,那个品牌的是主流?

2012年产品规划中,准备采用新的处理器,准备使用Cortex-A9处理器,上网问了一下 “百度姐” 和 “谷哥”,还像目前只有“ 三星” 和 “TI” 这两个品牌。

三星的Cotrex-A9处理器开发板国内某些开发板厂家有卖,要13K左右的米米, 还没有搜索到 国内有公司卖 TI Cortex-A9处理器的开发板。

大家能够推荐一下相关Cortex-A9处理器芯片不?

网友:
不过国内现在很难买到,国外就不清楚了

网友:
amlogic, 但不开放工具链. 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只是耳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Cortex-A9处理器在国内货源真的有问题, 估计明年不会改善!

那就再咨询一下大家,Cortex-A8处理器在国内主流的有哪些品牌?

对于主频要求如下:

1. 能稳定运行1GHZ,不要运行在800MHz左右的A8处理器。

2. 国内货源好,资料相对来说较多一点。(不是做消费类电子,故不能获得原厂的技术支持)

3. 最好有运行Windows CE的程序包。一般都有运行“Android”的程序包!

网友:
楼上,WinCE 支持多核吗?
据我所知目前A9上面跑的都是 Android。当然抛开Android跑linux也是可以的。要跑WinCE还不如用A8。

楼主:
台湾某些模块厂家推销他们的Cortex-A9处理器模块(处理器 + 内存 + Flash芯片三个部分封装在一起做成了一个芯片)的时候,

说他们的Cortex-A9模块能够运行Windows CE。

他们演示的时候,没有演示WIndows CE,只是演示了Android系统,故我也不知道Cortex-A9是否能够真正运行WIndows CE。

Cortex-A9运行Windows CE可能只是他们的宣传手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
cortex-a9处理器在国内货源真的有问题, 估计明年不会改善!
那就再咨询一下大家,cortex-a8处理器在国内主流的有哪些品牌?
对于主频要求如下:
1. 能稳定运行1ghz,不要运行在800mhz左右的a8处理器。
2. 国内货源好,资料相对来说较多一点。(不是做消费类电子,故不能获得原厂的技术支持)
3. 最好有运行windows ce的程序包。一般都有运行“android”的程序包!

i.MX535,我拿到quick start board很久了,最近要动手做了。
BTW, Freescale不需要你是消费类电子厂家才做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
cortex-a9处理器在国内货源真的有问题, 估计明年不会改善!
那就再咨询一下大家,cortex-a8处理器在国内主流的有哪些品牌?
对于主频要求如下:
1. 能稳定运行1ghz,不要运行在800mhz左右的a8处理器。
2. 国内货源好,资料相对来说较多一点。(不是做消费类电子,故不能获得原厂的技术支持)
3. 最好有运行windows ce的程序包。一般都有运行“android”的程序包!

汗,wince 不支持多核的啊。
楼主用A8 即可,A9 也是浪费。用不上

A8 支持wince的 有S5pv210 非工业级,多媒体能力很强

工业级的有I.mx515/535
DM3730 AM3715 之类的

现在弄wince少了,连ti 的都对wince支持的比较慢了。三星更加是了
等的花儿都谢了,才有一次wince更新。

S5PV210 性能还是不错的,android,跑的流畅,wince 也比ARM11 6410 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