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虚拟系统不能和windows实现文件共享

楼主(2011-12-28):
刚学linux很多不懂啊 直接上图

我明明启动了smb 并且查看了ip地址是192.168.32.100  但是为什么我在windows下运行里输入这个ip会说找不到网络呢?

楼主:
不好意思 发错图片了

网友:
没用过smb,一般用FTP传文件。vmware tools装好后,直接就ctrl+c,ctrl+v了。。。

网友:
vmware tools装了没,没的话,先安装,装完之后,在setting里面有个可以共享的文件夹,选了之后,重启,在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弹出映射网络驱动,在里面就可以找到你共享的文件夹了

网友:
(1)看看samba是不是最新的
(2)看看windows下的vm的服务有没有开

网友(2012-02-23):
感觉还是用FTP服务器比较方便,在Windows里安装FileZilla服务器,在虚拟机上的linux就可以直接访问了,linux上的文件浏览器都支持F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