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学习十六位的单片机,买哪一种好

楼主(2011-12-28):
若要学习十六位的单片机,买哪一种好,请老手给指点下?

网友:
直接32bit,stm32

网友:
那就430呗

网友:
16位的最好就是430啦

网友:
depending on what you want.

msp430 has probably the best low-power performance;
pic24 is the cheapest, and has the best pin-assignment scheme. unfortunately, it is a current hog;
cm3 is essentially a 16-bit chip, but is far more complex than any of the two.

so if you want the lowest current consumption, pick msp430.
if you want the best speed / mips, pick cm3;
if you want to lowest price, pick pic24.

I would pick energy micro's offerings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speed and current consumption. but most importantly, for upward mobility.

网友:
MSP430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方面的资源都还比较多,貌似还可以去TI申请样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re,thank you firstly,I think msp430 is my best choice!

网友:
pic24F系列的,灰常好用

网友:
32位的不是更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先谢你啦,问一下,你在TI公司申请成功样片吗?怎么申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要买的话大概在哪个价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32位的是更爽,但我想先把16位的学学

网友:
没必要了,直接学个DSP吧,单片机都差不多,会一两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