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驱动4个小型步进电机

楼主(2011-12-28):
我想用MSP430去驱动四个小型的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转速大概在25r/s,所以是不是得用细分驱动控制器来达到这么高的转速的步进电机,我想直接用MSP430去连接驱动控制器,然后驱动控制器再连接步进电机。请高手指点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
就是调节脉冲频率,通过控制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思路正确。但是不能直接上25r/s。
哪种型号的小个步进电机转速这么快,能说说么?

楼主:
赫赫,这个还没实验,看样子,好像大家给的意见是,空载速度可以达到很高,但是带负载就肯定不能了。等我做了实验,看看行不行,我想先用42的试试

网友(2012-02-10):
MSP430控制驱动器,驱动器带步进电机,设计思路完全没有问题。
25r/s,对于小电机而言,如果负载不是很大,完全可以跑起来,
关键是您自己写的加速函数,加速度太快了可能会导致失步(堵转)。
另外,驱动器如果有带细分功能更好,
如果没有也可以用半步驱动的试试,电压高点,估计也 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