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笔记28 - ITG3200 ADXL345做姿态识别实验 四轴利器(一)

楼主(2011-12-28):
姿态识别应用范围很广,像自平衡车呀,飞行器呀,双足机器人呀之类。本次我们使用Arduino+ITG3205+ADXL345做姿态检测,使用Processing作为输出,实时显示姿态。

本次实验使用的ITG3205与ADXL345都是成品模块,都可以使用I2C接口进行连接。

先看硬件连接,模拟5号口连接I2C模块的SCL,模拟4号口连接I2C模块的SDA口。VCC与GND正常连接,主要不要接错电压,要使用3.3V。I2C模块之间并联。

姿态识别应用范围很广,像自平衡车呀,飞行器呀,双足机器人呀之类。本次我们使用Arduino+ITG3205+ADXL345做姿态检测,使用Processing作为输出,实时显示姿态。

本次实验使用的ITG3205与ADXL345都是成品模块,都可以使用I2C接口进行连接。

先看硬件连接,模拟5号口连接I2C模块的SCL,模拟4号口连接I2C模块的SDA口。VCC与GND正常连接,主要不要接错电压,要使用3.3V。I2C模块之间并联。

把下面的代码编译后下载进入arduino控制板中。
00.00.#include <Wire.h>  // 调用I2C库
00.
00.// 加速度传感器 ADXL345
00.#define ACC (0x53)    //定义ADXL345地址
00.#define A_TO_READ (6)        //读取每次占用的字节数 (每个坐标轴占两个字节)
00.
00.
00.// 陀螺仪 ITG3200
00.#define GYRO 0x68 // 定义传感器地址,将AD0连接到GND口,传感器地址为二进制数11101000 (请参考你接口板的原理图)
00.#define G_SMPLRT_DIV 0x15
00.#define G_DLPF_FS 0x16
00.#define G_INT_CFG 0x17
00.#define G_PWR_MGM 0x3E
00.
00.#define G_TO_READ 8 // x,y,z 每个轴2 bytes
00.
00.// 陀螺仪误差修正的偏移量
00.int g_offx = 67;
00.int g_offy = 5;
00.int g_offz = 41;
00.
00.// 加速度传感器误差修正的偏移量
00.int a_offx = -30;
00.int a_offy = -8;
00.int a_offz = 0;
00.
00.char str[512];
00.
00.void initAcc() {
00.  //调用 ADXL345
00.  writeTo(ACC, 0x2D, 0);
00.  writeTo(ACC, 0x2D, 16);
00.  writeTo(ACC, 0x2D, 8);
00.  //设定在 +-2g 时的默认读数
00.}
00.
00.void getAccelerometerData(int * result) {
00.  int regAddress = 0x32;    //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第一轴的数据的设定
00.  byte buff[A_TO_READ];
00.
00.  readFrom(ACC, regAddress, A_TO_READ, buff); //读取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的数据
00.
00.  //每个轴的读数有10位分辨率,即2个字节.
00.  //我们要转换两个bytes为一个int变量
00.  result[0] = (((int)buff[1]) << 8) | buff[0] + a_offx;
00.  result[1] = (((int)buff[3]) << 8) | buff[2] + a_offy;
00.  result[2] = (((int)buff[5]) << 8) | buff[4] + a_offz;
00.}
00.
00.//初始化陀螺仪
00.void initGyro()
00.{
00.  /*****************************************
00.   * ITG 3200
00.   * 电源管理设定:
00.   * 时钟选择 =内部振荡器
00.   * 无复位, 无睡眠模式
00.   * 无待机模式
00.   * 采样率 = 125Hz
00.   * 参数为+ / - 2000度/秒
00.   * 低通滤波器=5HZ
00.   * 没有中断
00.   ******************************************/
00.  writeTo(GYRO, G_PWR_MGM, 0x00);
00.  writeTo(GYRO, G_SMPLRT_DIV, 0x07); // EB, 50, 80, 7F, DE, 23, 20, FF
00.  writeTo(GYRO, G_DLPF_FS, 0x1E); // +/- 2000 dgrs/sec, 1KHz, 1E, 19
00.  writeTo(GYRO, G_INT_CFG, 0x00);
00.}
00.
00.
00.void getGyroscopeData(int * result)
00.{
00.  /**************************************
00.   * 陀螺仪ITG- 3200的I2C
00.   * 寄存器:
00.   * temp MSB = 1B, temp LSB = 1C
00.   * x axis MSB = 1D, x axis LSB = 1E
00.   * y axis MSB = 1F, y axis LSB = 20
00.   * z axis MSB = 21, z axis LSB = 22
00.   *************************************/
00.
00.  int regAddress = 0x1B;
00.  int temp, x, y, z;
00.  byte buff[G_TO_READ];
00.
00.  readFrom(GYRO, regAddress, G_TO_READ, buff); //读取陀螺仪ITG3200的数据
00.
00.  result[0] = ((buff[2] << 8) | buff[3]) + g_offx;
00.  result[1] = ((buff[4] << 8) | buff[5]) + g_offy;
00.  result[2] = ((buff[6] << 8) | buff[7]) + g_offz;
00.  result[3] = (buff[0] << 8) | buff[1]; // 温度
00.
00.}
00.
00.
00.void setup()
00.{
00.  Serial.begin(9600);
00.  Wire.begin();
00.  initAcc();
00.  initGyro();
00.}
00.
00.
00.void loop()
00.{
00.  int acc[3];
00.  int gyro[4];
00.  getAccelerometerData(acc);
00.  getGyroscopeData(gyro);
00.
00.  sprintf(str, "%d,%d,%d,%d,%d,%d,%d", acc[0], acc[1], acc[2], gyro[0], gyro[1], gyro[2], gyro[3]);
00.  Serial.print(str);
00.  Serial.print(10, BYTE);
00.
00.  //延时50毫秒
00.}
00.
00.
00.//---------------- 功能
00.//将val写入到加速度传感器的地址寄存器中
00.void writeTo(int DEVICE, byte address, byte val) {
00.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传送到加速度传感器
00.  Wire.send(address);        // 发送寄存器地址
00.  Wire.send(val);        // 发送要写入的值
00.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00.}
00.
00.
00.//加速度传感器在地址寄存器的缓冲区阵列中读取读数
00.void readFrom(int DEVICE, byte address, int num, byte buff[]) {
00.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开始传送至加速度传感器
00.  Wire.send(address);        //发送读取的地址
00.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00.
00.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开始传送到ACC
00.  Wire.requestFrom(DEVICE, num);    // 要求从加速度传感器中发送6个字节的数据
00.
00.  int i = 0;
00.  while(Wire.available())    //当加速度传感器返回的数据小于要求值时(异常情况)
00.  {
00.    buff = Wire.receive(); // 接收数据
00.    i++;
00.  }
00.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00.}
普通浏览复制代码保存代码打印代码
01.#include <Wire.h>  // 调用I2C库
02.
03.// 加速度传感器 ADXL345
04.#define ACC (0x53)    //定义ADXL345地址
05.#define A_TO_READ (6)        //读取每次占用的字节数 (每个坐标轴占两个字节)
06.
07.
08.// 陀螺仪 ITG3200
09.#define GYRO 0x68 // 定义传感器地址,将AD0连接到GND口,传感器地址为二进制数11101000 (请参考你接口板的原理图)
10.#define G_SMPLRT_DIV 0x15
11.#define G_DLPF_FS 0x16
12.#define G_INT_CFG 0x17
13.#define G_PWR_MGM 0x3E
14.
15.#define G_TO_READ 8 // x,y,z 每个轴2 bytes
16.
17.// 陀螺仪误差修正的偏移量
18.int g_offx = 67;
19.int g_offy = 5;
20.int g_offz = 41;
21.
22.// 加速度传感器误差修正的偏移量
23.int a_offx = -30;
24.int a_offy = -8;
25.int a_offz = 0;
26.
27.char str[512];
28.
29.void initAcc() {
30.  //调用 ADXL345
31.  writeTo(ACC, 0x2D, 0);
32.  writeTo(ACC, 0x2D, 16);
33.  writeTo(ACC, 0x2D, 8);
34.  //设定在 +-2g 时的默认读数
35.}
36.
37.void getAccelerometerData(int * result) {
38.  int regAddress = 0x32;    //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第一轴的数据的设定
39.  byte buff[A_TO_READ];
40.
41.  readFrom(ACC, regAddress, A_TO_READ, buff); //读取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的数据
42.
43.  //每个轴的读数有10位分辨率,即2个字节.
44.  //我们要转换两个bytes为一个int变量
45.  result[0] = (((int)buff[1]) << 8) | buff[0] + a_offx;
46.  result[1] = (((int)buff[3]) << 8) | buff[2] + a_offy;
47.  result[2] = (((int)buff[5]) << 8) | buff[4] + a_offz;
48.}
49.
50.//初始化陀螺仪
51.void initGyro()
52.{
53.  /*****************************************
54.   * ITG 3200
55.   * 电源管理设定:
56.   * 时钟选择 =内部振荡器
57.   * 无复位, 无睡眠模式
58.   * 无待机模式
59.   * 采样率 = 125Hz
60.   * 参数为+ / - 2000度/秒
61.   * 低通滤波器=5HZ
62.   * 没有中断
63.   ******************************************/
64.  writeTo(GYRO, G_PWR_MGM, 0x00);
65.  writeTo(GYRO, G_SMPLRT_DIV, 0x07); // EB, 50, 80, 7F, DE, 23, 20, FF
66.  writeTo(GYRO, G_DLPF_FS, 0x1E); // +/- 2000 dgrs/sec, 1KHz, 1E, 19
67.  writeTo(GYRO, G_INT_CFG, 0x00);
68.}
69.
70.
71.void getGyroscopeData(int * result)
72.{
73.  /**************************************
74.   * 陀螺仪ITG- 3200的I2C
75.   * 寄存器:
76.   * temp MSB = 1B, temp LSB = 1C
77.   * x axis MSB = 1D, x axis LSB = 1E
78.   * y axis MSB = 1F, y axis LSB = 20
79.   * z axis MSB = 21, z axis LSB = 22
80.   *************************************/
81.
82.  int regAddress = 0x1B;
83.  int temp, x, y, z;
84.  byte buff[G_TO_READ];
85.
86.  readFrom(GYRO, regAddress, G_TO_READ, buff); //读取陀螺仪ITG3200的数据
87.
88.  result[0] = ((buff[2] << 8) | buff[3]) + g_offx;
89.  result[1] = ((buff[4] << 8) | buff[5]) + g_offy;
90.  result[2] = ((buff[6] << 8) | buff[7]) + g_offz;
91.  result[3] = (buff[0] << 8) | buff[1]; // 温度
92.
93.}
94.
95.
96.void setup()
97.{
98.  Serial.begin(9600);
99.  Wire.begin();
100.  initAcc();
101.  initGyro();
102.}
103.
104.
105.void loop()
106.{
107.  int acc[3];
108.  int gyro[4];
109.  getAccelerometerData(acc);
110.  getGyroscopeData(gyro);
111.
112.  sprintf(str, "%d,%d,%d,%d,%d,%d,%d", acc[0], acc[1], acc[2], gyro[0], gyro[1], gyro[2], gyro[3]);
113.  Serial.print(str);
114.  Serial.print(10, BYTE);
115.
116.  //延时50毫秒
117.}
118.
119.
120.//---------------- 功能
121.//将val写入到加速度传感器的地址寄存器中
122.void writeTo(int DEVICE, byte address, byte val) {
123.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传送到加速度传感器
124.  Wire.send(address);        // 发送寄存器地址
125.  Wire.send(val);        // 发送要写入的值
126.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127.}
128.
129.
130.//加速度传感器在地址寄存器的缓冲区阵列中读取读数
131.void readFrom(int DEVICE, byte address, int num, byte buff[]) {
132.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开始传送至加速度传感器
133.  Wire.send(address);        //发送读取的地址
134.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135.
136.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开始传送到ACC
137.  Wire.requestFrom(DEVICE, num);    // 要求从加速度传感器中发送6个字节的数据
138.
139.  int i = 0;
140.  while(Wire.available())    //当加速度传感器返回的数据小于要求值时(异常情况)
141.  {
142.    buff = Wire.receive(); // 接收数据
143.    i++;
144.  }
145.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146.}#include <Wire.h>  // 调用I2C库

// 加速度传感器 ADXL345

#define ACC (0x53)    //定义ADXL345地址

#define A_TO_READ (6)        //读取每次占用的字节数 (每个坐标轴占两个字节)

// 陀螺仪 ITG3200

#define GYRO 0x68 // 定义传感器地址,将AD0连接到GND口,传感器地址为二进制数11101000 (请参考你接口板的原理图)

#define G_SMPLRT_DIV 0x15

#define G_DLPF_FS 0x16

#define G_INT_CFG 0x17

#define G_PWR_MGM 0x3E

#define G_TO_READ 8 // x,y,z 每个轴2 bytes

// 陀螺仪误差修正的偏移量

int g_offx = 67;

int g_offy = 5;

int g_offz = 41;

// 加速度传感器误差修正的偏移量

int a_offx = -30;

int a_offy = -8;

int a_offz = 0;

char str[512];

void initAcc() {

  //调用 ADXL345

  writeTo(ACC, 0x2D, 0);

  writeTo(ACC, 0x2D, 16);

  writeTo(ACC, 0x2D, 8);

  //设定在 +-2g 时的默认读数

}

void getAccelerometerData(int * result) {

  int regAddress = 0x32;    //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第一轴的数据的设定

  byte buff[A_TO_READ];

  readFrom(ACC, regAddress, A_TO_READ, buff); //读取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的数据

  //每个轴的读数有10位分辨率,即2个字节.

  //我们要转换两个bytes为一个int变量

  result[0] = (((int)buff[1]) << 8) | buff[0] + a_offx;

  result[1] = (((int)buff[3]) << 8) | buff[2] + a_offy;

  result[2] = (((int)buff[5]) << 8) | buff[4] + a_offz;

}

//初始化陀螺仪

void initGyro()

{

  /*****************************************

   * ITG 3200

   * 电源管理设定:

   * 时钟选择 =内部振荡器

   * 无复位, 无睡眠模式

   * 无待机模式

   * 采样率 = 125Hz

   * 参数为+ / - 2000度/秒

   * 低通滤波器=5HZ

   * 没有中断

   ******************************************/

  writeTo(GYRO, G_PWR_MGM, 0x00);

  writeTo(GYRO, G_SMPLRT_DIV, 0x07); // EB, 50, 80, 7F, DE, 23, 20, FF

  writeTo(GYRO, G_DLPF_FS, 0x1E); // +/- 2000 dgrs/sec, 1KHz, 1E, 19

  writeTo(GYRO, G_INT_CFG, 0x00);

}

void getGyroscopeData(int * result)

{

  /**************************************

   * 陀螺仪ITG- 3200的I2C

   * 寄存器:

   * temp MSB = 1B, temp LSB = 1C

   * x axis MSB = 1D, x axis LSB = 1E

   * y axis MSB = 1F, y axis LSB = 20

   * z axis MSB = 21, z axis LSB = 22

   *************************************/

  int regAddress = 0x1B;

  int temp, x, y, z;

  byte buff[G_TO_READ];

  readFrom(GYRO, regAddress, G_TO_READ, buff); //读取陀螺仪ITG3200的数据

  result[0] = ((buff[2] << 8) | buff[3]) + g_offx;

  result[1] = ((buff[4] << 8) | buff[5]) + g_offy;

  result[2] = ((buff[6] << 8) | buff[7]) + g_offz;

  result[3] = (buff[0] << 8) | buff[1]; // 温度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ire.begin();

  initAcc();

  initGyro();

}

void loop()

{

  int acc[3];

  int gyro[4];

  getAccelerometerData(acc);

  getGyroscopeData(gyro);

  sprintf(str, "%d,%d,%d,%d,%d,%d,%d", acc[0], acc[1], acc[2], gyro[0], gyro[1], gyro[2], gyro[3]);

  Serial.print(str);

  Serial.print(10, BYTE);

  //延时50毫秒

}

//---------------- 功能

//将val写入到加速度传感器的地址寄存器中

void writeTo(int DEVICE, byte address, byte val) {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传送到加速度传感器

  Wire.send(address);        // 发送寄存器地址

  Wire.send(val);        // 发送要写入的值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

//加速度传感器在地址寄存器的缓冲区阵列中读取读数

void readFrom(int DEVICE, byte address, int num, byte buff[]) {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开始传送至加速度传感器

  Wire.send(address);        //发送读取的地址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 //开始传送到ACC

  Wire.requestFrom(DEVICE, num);    // 要求从加速度传感器中发送6个字节的数据

  int i = 0;

  while(Wire.available())    //当加速度传感器返回的数据小于要求值时(异常情况)

  {

    buff = Wire.receive(); // 接收数据

    i++;

  }

  Wire.endTransmission(); //结束传输

}
先介绍一下processing的基本使用方法,先从http://processing.org/download/下载回来processing的IDE。

然后把下面代码拷贝进入进入processing,查看连接arduino的com口是第几个。根据具体情况调整com口连接代码。
00.00.import processing.serial.*;
00.
00.Serial myPort;  // 创建串口对象myPort
00.
00.boolean firstSample = true;
00.
00.float [] RwAcc = new float[3];         //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把重力加速度投影在x/y/z三轴上
00.float [] Gyro = new float[3];          // 陀螺仪读取
00.float [] RwGyro = new float[3];        // 重新读取陀螺仪
00.float [] Awz = new float[2];           // XZ/ YZ平面和Z轴(度)R的投影之间的角度
00.float [] RwEst = new float[3];
00.
00.
00.int lastTime = 0;
00.int interval = 0;
00.float wGyro = 10.0;
00.
00.int lf = 10; // 10在ASCII表中表示'\n'
00.byte[] inBuffer = new byte[100];
00.
00.PFont font;
00.final int VIEW_SIZE_X = 600, VIEW_SIZE_Y = 600;
00.
00.
00.void setup()
00.{
00.  size(VIEW_SIZE_X, VIEW_SIZE_Y, P3D);
00.  myPort = new Serial(this, Serial.list()[2], 9600); // 设置电脑第三个COM口为连接端口,这个要根据你电脑情况进行设置。
00.
00.  //myPort = new Serial(this, "/dev/ttyUSB0", 9600);
00.
00.  // 加载字体,字体必须在代码文件同目录下的data文件夹中
00.  font = loadFont("CourierNew36.vlw");
00.}
00.
00.
00.void readSensors() {
00.  if (myPort.available() > 0) {
00.    if (myPort.readBytesUntil(lf, inBuffer) > 0) {
00.      String inputString = new String(inBuffer);
00.      String [] inputStringArr = split(inputString, ',');
00.
00.      // 把原始数据转换为G
00.      RwAcc[0] = float(inputStringArr[0]) / 256.0;
00.      RwAcc[1] = float(inputStringArr[1])/ 256.0;
00.      RwAcc[2] = float(inputStringArr[2])/ 256.0;
00.
00.      // 把原始数据转换为"度/秒"
00.      Gyro[0] = float(inputStringArr[3]) / 14.375;
00.      Gyro[1] = float(inputStringArr[4]) / 14.375;
00.      Gyro[2] = float(inputStringArr[5]) / 14.375;
00.    }
00.  }
00.}
00.
00.
00.void normalize3DVec(float [] vector) {
00.  float R;
00.  R = sqrt(vector[0]*vector[0] + vector[1]*vector[1] + vector[2]*vector[2]);
00.  vector[0] /= R;
00.  vector[1] /= R;
00.  vector[2] /= R;
00.}
00.
00.
00.float squared(float x) {
00.  return x*x;
00.}
00.
00.
00.void buildBoxShape() {
00.  //box(60, 10, 40);
00.  noStroke();
00.  beginShape(QUADS);
00.
00.  //Z+ (绘图区域)
00.  fill(#00ff0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00.  //Z-
00.  fill(#0000ff);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00.  //X-
00.  fill(#ff000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00.  //X+
00.  fill(#ffff0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00.  //Y-
00.  fill(#ff00ff);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00.  //Y+
00.  fill(#00ffff);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vertex(-30, 5, 20);
00.
00.  endShape();
00.}
00.
00.
00.void drawCube() {
00.  pushMatrix();
00.  translate(300, 450, 0);
00.  scale(4, 4, 4);
00.
00.  rotateX(HALF_PI * -RwEst[0]);
00.  rotateZ(HALF_PI * RwEst[1]);
00.
00.  buildBoxShape();
00.
00.  popMatrix();
00.}
00.
00.
00.void getInclination() {
00.  int w = 0;
00.  float tmpf = 0.0;
00.  int currentTime, signRzGyro;
00.
00.
00.  readSensors();
00.  normalize3DVec(RwAcc);
00.
00.  currentTime = millis();
00.  interval = currentTime - lastTime;
00.  lastTime = currentTime;
00.
00.  if (firstSample || Float.isNaN(RwEst[0])) { // NaN用来等待检查从arduino过来的数据
00.    for (w=0;w<=2;w++) {
00.      RwEst[w] = RwAcc[w];    // 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读数
00.    }
00.  }
00.  else {
00.    // 对RwGyro进行评估
00.    if (abs(RwEst[2]) < 0.1) {
00.      // Rz值非常的小,它的作用是作为Axz与Ayz的计算参照值,防止放大的波动产生错误的结果。
00.      // 这种情况下就跳过当前的陀螺仪数据,使用以前的。
00.      for (w=0;w<=2;w++) {
00.        RwGyro[w] = RwEst[w];
00.      }
00.    }
00.    else {
00.      // ZX/ZY平面和Z轴R的投影之间的角度,基于最近一次的RwEst值
00.      for (w=0;w<=1;w++) {
00.        tmpf = Gyro[w];                        // 获取当前陀螺仪的deg/s
00.        tmpf *= interval / 1000.0f;                     // 得到角度变化值
00.        Awz[w] = atan2(RwEst[w], RwEst[2]) * 180 / PI;   // 得到角度并转换为度
00.        Awz[w] += tmpf;             // 根据陀螺仪的运动得到更新后的角度
00.      }
00.
00.      // 判断RzGyro是多少,主要看Axz的弧度是多少
00.      // 当Axz在-90 ..90 => cos(Awz) >= 0这个范围内的时候RzGyro是准确的
00.      signRzGyro = ( cos(Awz[0] * PI / 180) >=0 ) ? 1 : -1;
00.
00.      // 从Awz的角度值反向计算RwGyro的公式请查看网页 http://starlino.com/imu_guide.html
00.      for (w=0;w<=1;w++) {
00.        RwGyro[0] = sin(Awz[0] * PI / 180);
00.        RwGyro[0] /= sqrt( 1 + squared(cos(Awz[0] * PI / 180)) * squared(tan(Awz[1] * PI / 180)) );
00.        RwGyro[1] = sin(Awz[1] * PI / 180);
00.        RwGyro[1] /= sqrt( 1 + squared(cos(Awz[1] * PI / 180)) * squared(tan(Awz[0] * PI / 180)) );
00.      }
00.      RwGyro[2] = signRzGyro * sqrt(1 - squared(RwGyro[0]) - squared(RwGyro[1]));
00.    }
00.
00.    // 把陀螺仪与加速度传感器的值进行结合
00.    for (w=0;w<=2;w++) RwEst[w] = (RwAcc[w] + wGyro * RwGyro[w]) / (1 + wGyro);
00.
00.    normalize3DVec(RwEst);
00.  }
00.
00.  firstSample = false;
00.}
00.
00.
00.void draw() {
00.  getInclination();
00.
00.  background(#000000);
00.  fill(#ffffff);
00.
00.  textFont(font, 20);
00.  //float temp_decoded = 35.0 + ((float) (temp + 13200)) / 280;
00.  //text("temp:\n" + temp_decoded + " C", 350, 250);
00.  text("RwAcc (G):\n" + RwAcc[0] + "\n" + RwAcc[1] + "\n" + RwAcc[2] + "\ninterval: " + interval, 20, 50);
00.  text("Gyro (°/s):\n" + Gyro[0] + "\n" + Gyro[1] + "\n" + Gyro[2], 220, 50);
00.  text("Awz (°):\n" + Awz[0] + "\n" + Awz[1], 420, 50);
00.  text("RwGyro (°/s):\n" + RwGyro[0] + "\n" + RwGyro[1] + "\n" + RwGyro[2], 20, 180);
00.  text("RwEst :\n" + RwEst[0] + "\n" + RwEst[1] + "\n" + RwEst[2], 220, 180);
00.
00.  // display axes显示轴
00.  pushMatrix();
00.  translate(450, 250, 0);
00.  stroke(#ffffff);
00.  scale(100, 100, 100);
00.  line(0, 0, 0, 1, 0, 0);
00.  line(0, 0, 0, 0, -1, 0);
00.  line(0, 0, 0, 0, 0, 1);
00.  line(0, 0, 0, -RwEst[0], RwEst[1], RwEst[2]);
00.  popMatrix();
00.
00.  drawCube();
00.}
普通浏览复制代码保存代码打印代码
01.import processing.serial.*;
02.
03.Serial myPort;  // 创建串口对象myPort
04.
05.boolean firstSample = true;
06.
07.float [] RwAcc = new float[3];         //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把重力加速度投影在x/y/z三轴上
08.float [] Gyro = new float[3];          // 陀螺仪读取
09.float [] RwGyro = new float[3];        // 重新读取陀螺仪
10.float [] Awz = new float[2];           // XZ/ YZ平面和Z轴(度)R的投影之间的角度
11.float [] RwEst = new float[3];
12.
13.
14.int lastTime = 0;
15.int interval = 0;
16.float wGyro = 10.0;
17.
18.int lf = 10; // 10在ASCII表中表示'\n'
19.byte[] inBuffer = new byte[100];
20.
21.PFont font;
22.final int VIEW_SIZE_X = 600, VIEW_SIZE_Y = 600;
23.
24.
25.void setup()
26.{
27.  size(VIEW_SIZE_X, VIEW_SIZE_Y, P3D);
28.  myPort = new Serial(this, Serial.list()[2], 9600); // 设置电脑第三个COM口为连接端口,这个要根据你电脑情况进行设置。
29.
30.  //myPort = new Serial(this, "/dev/ttyUSB0", 9600);
31.
32.  // 加载字体,字体必须在代码文件同目录下的data文件夹中
33.  font = loadFont("CourierNew36.vlw");
34.}
35.
36.
37.void readSensors() {
38.  if (myPort.available() > 0) {
39.    if (myPort.readBytesUntil(lf, inBuffer) > 0) {
40.      String inputString = new String(inBuffer);
41.      String [] inputStringArr = split(inputString, ',');
42.
43.      // 把原始数据转换为G
44.      RwAcc[0] = float(inputStringArr[0]) / 256.0;
45.      RwAcc[1] = float(inputStringArr[1])/ 256.0;
46.      RwAcc[2] = float(inputStringArr[2])/ 256.0;
47.
48.      // 把原始数据转换为"度/秒"
49.      Gyro[0] = float(inputStringArr[3]) / 14.375;
50.      Gyro[1] = float(inputStringArr[4]) / 14.375;
51.      Gyro[2] = float(inputStringArr[5]) / 14.375;
52.    }
53.  }
54.}
55.
56.
57.void normalize3DVec(float [] vector) {
58.  float R;
59.  R = sqrt(vector[0]*vector[0] + vector[1]*vector[1] + vector[2]*vector[2]);
60.  vector[0] /= R;
61.  vector[1] /= R;
62.  vector[2] /= R;
63.}
64.
65.
66.float squared(float x) {
67.  return x*x;
68.}
69.
70.
71.void buildBoxShape() {
72.  //box(60, 10, 40);
73.  noStroke();
74.  beginShape(QUADS);
75.
76.  //Z+ (绘图区域)
77.  fill(#00ff00);
78.  vertex(-30, -5, 20);
79.  vertex(30, -5, 20);
80.  vertex(30, 5, 20);
81.  vertex(-30, 5, 20);
82.
83.  //Z-
84.  fill(#0000ff);
85.  vertex(-30, -5, -20);
86.  vertex(30, -5, -20);
87.  vertex(30, 5, -20);
88.  vertex(-30, 5, -20);
89.
90.  //X-
91.  fill(#ff0000);
92.  vertex(-30, -5, -20);
93.  vertex(-30, -5, 20);
94.  vertex(-30, 5, 20);
95.  vertex(-30, 5, -20);
96.
97.  //X+
98.  fill(#ffff00);
99.  vertex(30, -5, -20);
100.  vertex(30, -5, 20);
101.  vertex(30, 5, 20);
102.  vertex(30, 5, -20);
103.
104.  //Y-
105.  fill(#ff00ff);
106.  vertex(-30, -5, -20);
107.  vertex(30, -5, -20);
108.  vertex(30, -5, 20);
109.  vertex(-30, -5, 20);
110.
111.  //Y+
112.  fill(#00ffff);
113.  vertex(-30, 5, -20);
114.  vertex(30, 5, -20);
115.  vertex(30, 5, 20);
116.  vertex(-30, 5, 20);
117.
118.  endShape();
119.}
120.
121.
122.void drawCube() {
123.  pushMatrix();
124.  translate(300, 450, 0);
125.  scale(4, 4, 4);
126.
127.  rotateX(HALF_PI * -RwEst[0]);
128.  rotateZ(HALF_PI * RwEst[1]);
129.
130.  buildBoxShape();
131.
132.  popMatrix();
133.}
134.
135.
136.void getInclination() {
137.  int w = 0;
138.  float tmpf = 0.0;
139.  int currentTime, signRzGyro;
140.
141.
142.  readSensors();
143.  normalize3DVec(RwAcc);
144.
145.  currentTime = millis();
146.  interval = currentTime - lastTime;
147.  lastTime = currentTime;
148.
149.  if (firstSample || Float.isNaN(RwEst[0])) { // NaN用来等待检查从arduino过来的数据
150.    for (w=0;w<=2;w++) {
151.      RwEst[w] = RwAcc[w];    // 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读数
152.    }
153.  }
154.  else {
155.    // 对RwGyro进行评估
156.    if (abs(RwEst[2]) < 0.1) {
157.      // Rz值非常的小,它的作用是作为Axz与Ayz的计算参照值,防止放大的波动产生错误的结果。
158.      // 这种情况下就跳过当前的陀螺仪数据,使用以前的。
159.      for (w=0;w<=2;w++) {
160.        RwGyro[w] = RwEst[w];
161.      }
162.    }
163.    else {
164.      // ZX/ZY平面和Z轴R的投影之间的角度,基于最近一次的RwEst值
165.      for (w=0;w<=1;w++) {
166.        tmpf = Gyro[w];                        // 获取当前陀螺仪的deg/s
167.        tmpf *= interval / 1000.0f;                     // 得到角度变化值
168.        Awz[w] = atan2(RwEst[w], RwEst[2]) * 180 / PI;   // 得到角度并转换为度
169.        Awz[w] += tmpf;             // 根据陀螺仪的运动得到更新后的角度
170.      }
171.
172.      // 判断RzGyro是多少,主要看Axz的弧度是多少
173.      // 当Axz在-90 ..90 => cos(Awz) >= 0这个范围内的时候RzGyro是准确的
174.      signRzGyro = ( cos(Awz[0] * PI / 180) >=0 ) ? 1 : -1;
175.
176.      // 从Awz的角度值反向计算RwGyro的公式请查看网页 http://starlino.com/imu_guide.html
177.      for (w=0;w<=1;w++) {
178.        RwGyro[0] = sin(Awz[0] * PI / 180);
179.        RwGyro[0] /= sqrt( 1 + squared(cos(Awz[0] * PI / 180)) * squared(tan(Awz[1] * PI / 180)) );
180.        RwGyro[1] = sin(Awz[1] * PI / 180);
181.        RwGyro[1] /= sqrt( 1 + squared(cos(Awz[1] * PI / 180)) * squared(tan(Awz[0] * PI / 180)) );
182.      }
183.      RwGyro[2] = signRzGyro * sqrt(1 - squared(RwGyro[0]) - squared(RwGyro[1]));
184.    }
185.
186.    // 把陀螺仪与加速度传感器的值进行结合
187.    for (w=0;w<=2;w++) RwEst[w] = (RwAcc[w] + wGyro * RwGyro[w]) / (1 + wGyro);
188.
189.    normalize3DVec(RwEst);
190.  }
191.
192.  firstSample = false;
193.}
194.
195.
196.void draw() {
197.  getInclination();
198.
199.  background(#000000);
200.  fill(#ffffff);
201.
202.  textFont(font, 20);
203.  //float temp_decoded = 35.0 + ((float) (temp + 13200)) / 280;
204.  //text("temp:\n" + temp_decoded + " C", 350, 250);
205.  text("RwAcc (G):\n" + RwAcc[0] + "\n" + RwAcc[1] + "\n" + RwAcc[2] + "\ninterval: " + interval, 20, 50);
206.  text("Gyro (°/s):\n" + Gyro[0] + "\n" + Gyro[1] + "\n" + Gyro[2], 220, 50);
207.  text("Awz (°):\n" + Awz[0] + "\n" + Awz[1], 420, 50);
208.  text("RwGyro (°/s):\n" + RwGyro[0] + "\n" + RwGyro[1] + "\n" + RwGyro[2], 20, 180);
209.  text("RwEst :\n" + RwEst[0] + "\n" + RwEst[1] + "\n" + RwEst[2], 220, 180);
210.
211.  // display axes显示轴
212.  pushMatrix();
213.  translate(450, 250, 0);
214.  stroke(#ffffff);
215.  scale(100, 100, 100);
216.  line(0, 0, 0, 1, 0, 0);
217.  line(0, 0, 0, 0, -1, 0);
218.  line(0, 0, 0, 0, 0, 1);
219.  line(0, 0, 0, -RwEst[0], RwEst[1], RwEst[2]);
220.  popMatrix();
221.
222.  drawCube();
223.}

详情可到以下网站

arduino学习笔记28 - ITG3200 ADXL345做姿态识别实验
http://geek-worksh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

网友:
这代码看得有点晕啊

网友:
最近这类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太少了,顶起来

网友A(2012-02-04):
有含量,楼主不如写流程,我来转成STM32。我也有一样的传感硬件

网友(2012-04-09):
好帖子,顶一个先。

网友:
国内arduino貌似很弱啊。。。。一个朋友说国外这个超级火的。。。

网友:
我也在玩ITG3200+ADXL345,不过不是很懂!

网友(2012-08-07):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
不错。用processing是亮点

网友:
表示没看懂,楼上顶的难道都看懂了、、、、、

网友(2012-12-12):
引用 网友A:
有含量,楼主不如写流程,我来转成STM32。我也有一样的传感硬件

STM32的我写出来啦,正在整理代码上传阿.

网友(2013-04-08):
MARK 正在调试ITG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