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电动式过零检测(有图)

楼主(2011-12-29):
先看图吧

电机驱动部分应该没啥问题

现在转起来之后测量393输出端的波形是如图 001  ,  生成的波形算是比较干净

我的理解是只有电机转动的时候才能有波形输出
当电机停转之后是不应该有波形输出的

但是当我用手把电机堵转之后仍然有波形产生,但是波形如图002所示

有点不解,请高手明示

楼主:
无人问津?

网友:
无刷电机不了解,我只知道步进的,在电机不转的时候,线圈里还是会有锁定电流的。只要上电就会有

网友:
估计你是方波驱动不是正玄波(SPWM)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第一个图看到的只是你的PWM驱动波形本身,第二个图也是,但由于你用手把点击按住不动,但是实际上电机并没有完全静止,而是有点颤动,所以会出现第二个波形上的在方波前后有很多过零信号,波形看上去就不干净了

网友:
还有从你电路图上,看不到任何电路用来控制只检测反电动势过零信号,而不检测PWM信号本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刷电机需要检测PWM本身吗? 我之前查到的资料都没有提到过要检测PWM的

过零检测电路参照本坛里的电路(详件<<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 同时感谢作者墨鸢)

网友:
晕,当然不需要检测PWM本身。
你的电路在现有的情况下,既没有硬件也没有软件控制,电路分不出哪个过0是PWM本身的,哪个是反电动势过0产生的,示波器不可能帮你把PWM的过0的信号去掉,只留下反电动势过0显示给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用的是15K左右的频率,  过零检测部分的RC滤波应该可以把PWM给滤掉的,所以我感觉这里的波形不是PWM产生的

网友:
据我了解,你的波形应该是正确的。在电机堵转的时候,虽然电机没有反电势存在,但是当有PWM波驱动的时候,反电势检测相还是会有波形的,值为Vcc/2。如果分压电阻的值不是很精确的话,有可能刚好会有部分干扰信号叠加而超过Vcc/2。这样比较器输出端还是会有类似过零的输出信号。但这个信号并不是电机反电势过零的信号。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机抖动的时候,恰好有过零的信号。但这些都不是电机在正常运行时的所产生的过零信号。

网友:
应该是检测到了你的驱动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