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南孚5号电池容量有多大?

楼主(2011-12-29):
到官网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表有容量值,只是做了个对比说比其他电池强多少,公司有产品需要计算使用时间,问问有没有业内人士知道,谢谢各位

网友:
越小电流放电  放出来的容量相对会大一些  这个测试网上应该能找到

2010的时候的文章说

一般在600~700毫安时。

现在不清楚了

网友:
碱性电池的容量,一般用mAh毫安时为单位来表示。不同型号的碱性电池,因为标准尺寸大小的不同,所以电池的容量也不尽相同。

AA碱性电池,又叫做“5号碱性电池”。AA型号碱性电池(5号电池),标准的AA(平头)电池高度48.0±0.5mm,直径14.1±0.2mm。5号碱性电池的容量,一般在600~700毫安时。

但无论是什么型号的碱性电池,虽然容量不同,但他们的输出电压相同,为1.5V。

碱性电池Alkaline Battery,亦称为碱性干电池、碱性锌锰电池、碱锰电池,是锌锰电池系列中性能最优的品种。适用于需放电量大及长时间使用。电池内阻较低,因此产生之电流较一般锰电池为大,而环保型含汞量只有0.025%,无须回收。

碱性电池是以二氧化锰为正极,锌为负极,氢氧化钾为电解液。其特性上较碳性电池来的优异,电容量大。

化学方程式为:Zn+2MnO2+2H2O==2MnOOH+Zn(OH)2

碱性电池的结构

碱性电池在结构上采用于普通电池相反的电极结构,增大了正负极间的相对面积,而且用高导电性的氢氧化钾溶液替代了氯化铵、氯化锌溶液,负极锌也由片状改变成粒状,增大了负极的反应面积,加之采用了高性能的电解锰粉,所以电性能得以很大提高,一般的,同等型号的碱性电池是普通电池的容量和放电时间的3-7倍。

碱性电池的使用范围

碱性电池的主要优点就是耐久的电量,一般是普通电池的七倍,另外最初回复时间短,最适合用于照相机闪光灯。输出稳定,而且不漏液,因此一些高级电子产品如BP机,遥控器,电子照相机等规定必须使用碱性电池。

碱性电池的市场及价格

目前市场上碱性电池有多种品牌,一般国产的价格是2.5一只,进口的是6~7元一只。 进口电池虽然比国产电池贵很多,但除包装漂亮外,其他技术指标没有太大的差异。进口品牌目前主要有“超霸”,美国“劲量”“ 金霸王”、日本“索尼”,“松下”等。但从质量和价格上考虑都不如选用国产碱性电池更好。国产碱性电池价格仅为进口电池的一半不到,使用时间和容量甚至还优于部分进口电池,名气较大的进口电池主要靠大做广告打的知名度,但性能上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而且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我们大可不必为进口电池支付一笔昂贵的广告费。 所以建议考虑国产电池。

为什么电池容量用毫安作为单位?

因为你买的电池肯定都是事先确定电压的,所以电压确定了,电流越大自然储电能力越强,要是专门用一个参数来表述电容量没必要。电池容量的单位是毫安时(mAH),毫安时:1毫安时=1毫安的电流下放电1小时,是电量的单位,而非电流。

电池容量的测试方式

给一个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然后以恒流放电,放出多少电量就是这个电池的容量,蓄电池,镍氢电池等,但是锂电池就不行,他有个最低放电电压,即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75V,通常以3.0V为下限保护电压。例如AA碱性电池容量是700mAh,则放电电流就700mA,在电池最高电压1.5V内放到0.9V,放出来的容量才是电池最真实的容量。

百度来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自己google一下?

5号电池的定义就是1000mah/5=200mah,但是南孚说自己一节能顶标准的 5 6 节,应该是1000多一点吧,看具体型号。

还有和放电电流有关系,如果是10ma内放电到0.9V,最好的南孚应该可以放出2500maH以上的。

网友:
感觉好的过2000的,在知道电流的设备上使用就有数了.

楼主:
放电电流小于10ma

网友:
根据自己的电路电流情况,买几节放一下就知道了,放电的东东可以淘宝买一个,实测还是最有底的。

网友: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14807

网友:
1800应该有

网友:
放电电流越小,可放出的电量越多。1A以上基本几下就没电了(可以拿数码相机开闪光灯试),10MA可以放出2000MAH也不奇怪。

网友:
以前看有博主测试能放到2900mAH

网友:
小电流放出容量高些,大电流放电虽一次性放不出多少,但放一下又可以放。估计是活性物质来不及反应。
看这里博主的南孚评测啥都有了:
http://www.dgzu.com/html/2011/140_nanfu-lr6-aa.html

网友:
曾做过一个电量测试仪器。
就是恒400ma放电。三节5号电池。充满后开始放电,并计时。当放到3节电池电压低于3V时自动断开。再计时。
看放了多久。
结果测试。5号国产电池2000ma有点难。
而用我的手机电池电芯来测试。好的标2500ma,就能放6个小时多一点的,

这个电池容量检测仪很容易做的。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当低于3V左右就会自动断开的那种。
然后负载加上一些元件什么。让它放电。
再有个记时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号电池的定义就是1000mah/5=200mah,但是南孚说自己一节能顶标准的 5 6 节,应该是1000多一点吧,看具体型号。
还有和放电电流有关系,如果是10ma内放电到0.9v,最好的南孚应该可以放出2500mah以上的。

5号电池的定义就是1000mah/5=200mah 。是这样么?

网友:
南孚的能到1800mA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电流放出容量高些,大电流放电虽一次性放不出多少,但放一下又可以放。估计是活性物质来不及反应。
看这里博主的南孚评测啥都有了:
http://www.dgzu.com/html/2011/140_nanfu-lr6-aa.html

这篇文章很不错,估计小于10mA放电容量能超过2500mAh。 7楼那个数据好乱,看不懂。

另一篇
南孚 劲量 金霸王 长虹4种5号AA碱性电池放电容量对比测试
http://www.dgzu.com/html/2011/895_4_a.html

值得一提,南孚已经是算是美国公司了,03年被吉列收购,吉列被保洁收购,金霸王电池是保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的。
真的没找到你说的这样的定义,求出处
我认为电池型号是按尺寸来定的。
维基百科:

可以参考一下两篇文章
文章是英文的,有很多表格,很难清楚的转过来,等阿莫升级论坛之后就好办了。
Battery nomenclature 电池命名法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ery_nomenclature#Size_code

List_of_battery_siz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battery_sizes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RK一下

网友:
这篇文章很不错,估计小于10ma放电容量能超过2500mah。 7楼那个数据好乱,看不懂。
另一篇
南孚 劲量 金霸王 长虹4种5号aa碱性电池放电容量对比测试
http://www.dgzu.com/html/2011/895_4_a.html
值得一提,南孚已经是算是美国公司了,03年被吉列收购,吉列被保洁收购,金霸王电池是保洁的。。。

建议看博主单独的评测,收集了一下:

劲量 Energizer 5号AA LR6 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http://www.dgzu.com/html/2011/137_energizer-aa-lr6.html

金霸王Duracell 5号AA LR6 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http://www.dgzu.com/html/2011/132_duracell-aa-lr6.html

超霸GP 5号AA LR6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http://www.dgzu.com/html/2011/130_gp-aa-lr6.html

双鹿Pairdeer 5号AA LR6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http://www.dgzu.com/html/2011/128_pairdeer-aa-lr6.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看博主单独的评测,收集了一下:
劲量 energizer 5号aa lr6 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http://www.dgzu.com/html/2011/137_energizer-aa-lr6.html
金霸王duracell 5号aa lr6 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http://www.......

给我的感觉是,小电流(10欧负载,平均110~120mA)金霸王和双鹿从容量和一致性上来看都很好。超霸和劲量的容量相对较小,而且不同电池间个体差异较大。南孚略强于超霸,一致性上看起来比超霸好。
较大电流下(3。9欧,平均280mA左右),金霸王表现超强,双鹿要弱一点,南孚和超霸接近,劲量又是倒数第一。
结合博主给出的价格。
双鹿性能排老二,性价比当第一应该无误(原来有个同学一直说,他只用金双鹿的电池,估计是指这个吧)。金霸王性能最好,虽略贵,如果负载较大算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电动玩具(不要想歪了),我会用镍氢充电电池,三洋爱老婆大约14元左右吧,小电流时性价比就低了。南孚和超霸只能说表现一般,但是南孚到处都能买到,当然假货也很多。不管怎么看,劲量都是个悲剧。

网友:
碱性电池的容量受放电电流的影响很大,大电流放电和小电流放电容量相差很大,500MA放电 容量大概在1300MAH上下

网友:
我也纯属想知道!

网友(2014-04-15):
标记一下   想根据电池计算低功耗的时间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5-07-28):
原文没有了,这里转个:

金霸王(Duracell) LR6) 金霸王(Duracell)5 号(LR6)碱性电池评测报告
金霸王, 电池, Duracell, 碱性, 评测
我的原创电池的评测,选取的电池直接从市面上购买! 觉得好的朋友还请捧个人场........ #############################
更多电池评测请见我的原创博客
http://itestlab.dgzu.com/ #############################
测试产品:金霸王(Duracell)5 号(LR6)碱性电池 生产厂家:金霸王(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duracell.com www.duracell.com.cn
产品型号:MN1500B6
执行标准:GB/T 8897.2-2005
保质期: 7 年
生产日期:2005 年 10 月
测试时间:2006 年 2 月
测试温度:20℃±5℃ 一次电池(碱性、碳性)
测试方法说明: 一次电池(碱性、碳性)测试方法说明: 一次电池的检测方法与镍氢、锂离子电池的恒流放电方法不同,采取的是恒电阻放电 测试法,简单来说就是把电池和一规定阻值的电阻串联进行放电,再测量放电电压降到某 一电压值时的放电时间来衡量。由于一次电池测试标准出现较早受当时测量技术所限很难 提供 mAh(毫安时)和 mWh(毫瓦时)指标,所以仅使用了一个放电时间来简单衡量。而目 前测量技术已经大大进步,同时也为了与前面的镍氢电池对比,本实验室所有一次电池的 测试中均提供 mAh 和 mWh 指标。 还需要说明的是,一次电池适合于小电流间断放电环境,如果对其进行大电流放电电 压很快就会下降到截止电压以下,而且越大电流放电一次性放出的容量就越小。所以测试 中不同阻值放电的容量是不一样的,小阻值(大电流)放电无法一次放干净,放完电的电 池放置一段时间电压就会恢复。 一、外形包装 挂卡包装正面 挂卡包装反面 二、电池细节 电池侧面图(1) 电池侧面图(2) 电池正极细节图 电池负极细节图 收藏 分享 莫凡个性配件: 系列(保护套)、 )、CF 保护膜)、 系列( )、EA mofi 莫凡个性配件:MC 系列(保护套)、CF 系列(保护膜)、EA 系列(便携 支架、绕线夹、收纳盒)、 系列(便携数据线) )、DL 支架、绕线夹、收纳盒)、DL 系列(便携数据线)

网友:
南孚 劲量 金霸王 长虹4种5号AA碱性电池放电容量对比测试
发表于32 天前 ⁄ 电池 ⁄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457 views+
购买了南孚、劲量、金霸王、长虹4种常见碱性电池,进行了容量测试对比,因碱性电池和镍氢电池不同,并不能1次放干净所有电量,特别是大电流情况下,因此,为了充分放出电池电量、体现不同电流下供电能力、节省时间(小电流要N天),放电电流分1000mA,500mA,200mA,70mA,4挡,依次逐挡减小放电。
结论
1,容量南孚最高,小电流续航能力优秀,低功耗电器首选;
2,大电流下,金霸王输出能力最高,估计电流越大,优势会更明显。但属于迅速死亡,大电流放电后,小电流下已无多少能量,特别适合于照相机等大电流场合。
3,劲量、长虹容量也较高。
4,可以看出,这些应当都是正品,和前面测试的南孚假货(只有几百mAh)等其他电池比,根本不是1个级别。
以上结论不构成购买建议,因样品随机购买,可能不代表此类产品共性,测试方法未严格遵守国标,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我在超市购买的电池价格(都是5号):
南孚聚能环 2元
金霸王 2.5元
劲量 2.5元
长虹 2元

网友:
一般工作持续电流200mA,电压1.55V~0.9V。容量1500mAh。

电池的容量取决于2个因素:放电电流和放电截止电压,镍氢镍镉充电电池标示的容量都是指的充满之后用0.2倍率的电流放电至0.9V的容量,所以在通常使用的过程中,容量只是个参考而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比如南孚电池在数码相机上用到不能用了,放到遥控器里还是能用很久,所以并不是电池没有容量了,而是对于相机来说,电池在回路里使用时的闭路电压已经低过相机使用的限制电压了,一般南孚碱性电池如果按照充电电池的测试来大概换算的话,容量在2800-3000mAh左右,比镍氢电池的容量要稍高一些,放电平台也要高一些。
如果你用在比较耗电的用电器上,最好是用碱性电池(比如你说的南孚),因为碳性电池(比如你说的三圈)会非常不耐用,甚至用不了;如果你用在遥控器,小闹钟,收音机之类的不耗电的用电器上,碳性电池就够了,没必要用碱性电池,毕竟贵很多,不过非常便宜的碳性电池使用时漏液的几率比较大一些,可能会损坏用电器。电流2A,电压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