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请教……

楼主(2011-12-29):
在这下了一个据说是PID程序,在硬件上实测,怎么也调不好,我是用来控制电机位置。

不知这两个是什么用,有兴趣的朋友分析下!

PATERN_I            : in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PATERN_ESTIMATION_I : in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
-------------------------------------------------------------------------------
-- Title      : Digital PID Controller
-- Project    :
-------------------------------------------------------------------------------
-- File       : pid_controller.vhd
-- Author     : Tomasz Turek  <tomasz.turek@gmail.com>
-- Company    : SzuWar ZOO
-- Created    : 12:56:06 20-07-2010
-- Last update: 23:01:16 07-10-2010
-- Platform   : Xilinx ISE 10.1.03
-- Standard   : VHDL'93/02
-------------------------------------------------------------------------------
-- Description:
--                            PID CONTROLLER
--
--                                 ___________                           ___
--                                |           |                         |   |
--                            |-->|  KP Gain  |------------------------>| + |
--                            |   |___________|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iDelayD |       |   |
--                            |                  |--| Z         |<--|   |   |
--                            |                  |  |___________|   |   |   |
--                            |                  |         ___      |   |   |
--                            |                  |        |   |     |   |   |    _________
--  _______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correct |
-- | error |-->|  KM Gain  |--|-->|  KD Gain  |---------->| + |         |   |   |_________|
-- |_______|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___|         |   |
--                            |                                         |   |
--                            |                      ____               |   |
--                            |                     |  -1|              |   |
--                            |                  |--| Z  |<---|         |   |
--                            |                  |  |____|    |         |   |
--                            |                  |    ___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KI Gain  |----->| + |              |   |
--                                |___________|      |___|              |___|
--
-------------------------------------------------------------------------------
-- Copyright (c) 2010 SzuWar ZOO
-------------------------------------------------------------------------------
-- Revisions  :
-- Date                  Version  Author  Description
-- 12:56:06 20-07-2010   1.0      aTomek  Created
-- 19:29:34 04-10-2010   1.1      aTomek  Created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id_controller is

   generic
      (
            -- size of input and output data --
            iDataWidith    : integer range 8 to 32 := 8;
            -- proportionally gain --
            iKP            : integer range 0 to 7  := 3;  -- 0 - /2, 1 - /4, 2 - /8, 3 - /16, 4 - /32, 5 - /64, 6 - /128, 7 - /256
            -- integral gain --
            iKI            : integer range 0 to 7  := 2;  -- 0 - /2, 1 - /4, 2 - /8, 3 - /16, 4 - /32, 5 - /64, 6 - /128, 7 - /256
            -- differential gain --
            iKD            : integer range 0 to 7  := 2;  -- 0 - /2, 1 - /4, 2 - /8, 3 - /16, 4 - /32, 5 - /64, 6 - /128, 7 - /256
            -- master gain --
            iKM            : integer range 0 to 7  := 1;  -- 0 - /1, 1 - /2, 2 - /4, 3 - /8 , 4 - /16, 5 - /32, 6 - /64 , 7 - /128
            -- delay between samples of error --
            iDelayD        : integer range 1 to 16 := 10;
            -- 0 - controller use derivative of PATERN_I and PATERN_ESTIMATION_I, 1 - controller use error to work --
            iWork          : integer range 0 to 1  := 1
            );

   port
      (
            CLK_I               : in  std_logic;
            RESET_I             : in  std_logic;
            -- error  --
            ERROR_I             : in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 threshold阈值 --
            PATERN_I            : in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 current sample采样 --
            PATERN_ESTIMATION_I : in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 correction修改 --
            CORRECT_O           : out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

end entity pid_controller;

architecture rtl of pid_controller is
-------------------------------------------------------------------------------
-- functions --
-------------------------------------------------------------------------------
-- purpose: make a std_logic_vector of size c_size and build from c_value --
   function f_something ( constant c_size : integer; signal c_value : std_logic)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var_temp : std_logic_vector(c_size - 1 downto 0);

   begin  -- function f_something --

      var_temp := (others => c_value);

      return var_temp;

   end function f_something;
-- examples:
-- f_something(c_size => 3 , c_value => 'Z')  == "ZZZ"
-- f_something(c_size => 3 , c_value => '1')  == "111"
-- ...
-------------------------------------------------------------------------------
-- types --
-------------------------------------------------------------------------------
   -- delay register --
   type type_sr is array (0 to iDelayD - 1) of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
-- signals --
-------------------------------------------------------------------------------
   signal v_error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error_KM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error_KP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error_KD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error_KI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t_div_late : type_sr;
   signal v_div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acu_earl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acu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signal v_sum      : std_logic_vector(iDataWidith - 1 downto 0);

begin  -- architecture rtl --

-- choice source of input data --
   v_error <= ERROR_I       when iWork = 1 else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ed(PATERN_I) - signed(PATERN_ESTIMATION_I) , iDataWidith) when iWork = 0 else
              (others => '0');
-- master gain execute by shift of iKM bits to the right --
   v_error_KM <= v_error                                                                                                when iKM = 0 else
                 f_something(c_size => iKM , c_value => v_error(iDataWidith - 1)) & v_error(iDataWidith - 1 downto iKM) when iKM > 0 else
                 (others => '0');

-- proportionally gain execute by shift of (iKP - 1) bits to the right --
   v_error_KP <= f_something(c_size => iKP + 1 , c_value => v_error_KM(iDataWidith - 1)) & v_error_KM(iDataWidith - 1 downto iKP + 1);

-- derivative gain execute by shift of (iKD - 1) bits to the right --
   v_error_KD <= f_something(c_size => iKD + 1 , c_value => v_error_KM(iDataWidith - 1)) & v_error_KM(iDataWidith - 1 downto iKD + 1);

-- integral gain execute by shift of (iKI + 1) bits to the right --
   v_error_KI <= f_something(c_size => iKI + 1 , c_value => v_error_KM(iDataWidith - 1)) & v_error_KM(iDataWidith - 1 downto iKI + 1);

   DI00: process (CLK_I) is
   begin  -- process DI00

      if rising_edge(CLK_I) then

         -- synchronous reset --
         if RESET_I = '1' then

            t_div_late <= (others => (others => '0'));
            v_div      <= (others => '0');
            v_acu      <= (others => '0');
            v_acu_earl <= (others => '0');

         else

            -- delay register --
            t_div_late <= v_error_KD & t_div_late(0 to iDelayD - 2);

            -- difference between samples --
            v_div <=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ed(v_error_KD) - signed(t_div_late(iDelayD - 1)) , iDataWidith);

            -- integration of error --
            v_acu <=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ed(v_error_KI) + signed(v_acu_earl) , iDataWidith);
            -- sum of N - 1 samples of error --
            v_acu_earl <= v_acu;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00;

   -- first stage of adder --
   v_sum <=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ed(v_acu) + signed(v_div) , iDataWidith);
   -- correction and second stage of adder --
   CORRECT_O <=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ed(v_error_KP) + signed(v_sum) , iDataWidith) when RESET_I  = '0' else
                (others => '0');

end architecture rtl;

网友:
I和D先设置零,调P,然后慢慢加I,最后D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中

网友:
帮楼主 顶下。  VHDL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