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RTX 系统种 os_dly_wait 的使用

楼主(2011-12-29):
请教:关于 RTX 系统种  os_dly_wait 的使用

在用RTX OS 时,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os_dly_wait 的延时不准确

线程结构如下:

系统时钟:2ms
void task1(void)
{

   function_test1();   //  此函数需要执行1.4ms
   function_test2();
   os_dly_wait(1);
}

void function_test2()
{
    // do somthing
   os_dly_wait(2);

}

经过测试发现 function_test2 中的 os_dly_wait(2) 实际只有2.6ms,而不是4ms,感觉像这个delay 算上了前面function_test1 中的1.4ms。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 线程中最后的 os_dly_wait(1); 又是正确的2ms。

疑惑ing   ???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是正常的,不能非常准确,误差在一个周期。

网友(2013-02-06):
嗯,你用的是什么CPU啊,M3 还是M4 ,晶振多少?

网友:
类似ucosii的OSTimeDly吧,

网友(2014-06-27):
当你调用延时的时候,马上就来了os_tick中断,立马一个tick的延时就过去了,所以延时是不精确的,极限情况就是少一个tick

这个误差是系统性的,但是延时不会多只会少,只要任务优先级足够高,延时到了就立刻调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