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调理电路,看看如何

楼主(2011-12-29):
抄板炒的pt100放大电路,看的不是很明白,有人能指导一下不

网友:
看不懂,等高人讲解

网友:
分压测量,这分压电阻用的有点小了

网友:
电阻小了点,容易受到自身发热的影响

别的没啥。。。

楼主:
看来有高人呀,我昨天推算了一下这个pt100的电阻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怎么结果是个怪怪的关系呀,vo = 95.675R/(2200+R) -3.1574
楼上的高人能不能从原理上来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呀,现在推出的这个公式没啥明显的意义呀,

楼主:
还有,网上查资料,一般PT100的测温电路都是用恒流源法和电桥法测量的,这个电路都没见提过

楼主:
这个是我通过网上的资料画的一个电桥法测温电路,这个原理很容易理解,
高手指教一下这两个电路哪个是好用的,是正确的,

求指导,呵呵

楼主:
继续在线等

网友:
都可以,不过在电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就不行了,特别是电池供电的仪器里用的时候

网友(2016-02-22):
楼主这个电路理解了没有

网友:
我用恒流接法,做温度变送器,采集到的温度偶尔跳变,但没有规律,如何排除问题,忘高人指点下

网友:
A10间接入pt100,A10接ADC差分输入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