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辑框左下方 的f()偶尔能出现当前文件所有的函数,但是相当长时间内又不出现了,请

楼主(2011-12-29):
IAR编辑框左下方 的f()偶尔能出现当前文件所有的函数,但是相当长时间内又不出现了,请问高手是不是有什么设置?

另 :程序修改次数多了,都忘记是打开的哪个工程了,有没有类似 “属性”的东西,定位我打开的工程的位置?谢谢~~

网友:
是提供对比用的吧。滚动条的边上应该可以拉出来,和excel差不多

楼主:
如图所示的f(),有的时候点下,可以看到函数,很容易点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光标停在文件的选项卡上,就有路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把光标停在文件的选项卡上,就有路径提示

谢谢。。

同时备份一个IAR的问题:

常常为了区别版本而需要重建工程,今天竟然发现了不用重建工程,直接修改工程名的方法。

如下:
复制一份原工程的拷贝到新目录。
修改扩展名为 .dep .ewd .ewp 的文件名为想要的工程名,修改 .eww 文件名为想要的工作空间名。
打开 .eww 文件,选择 Project -> Add Existing Project ,选择 .ewp 文件,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