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鬼影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请教一下:

     LCD鬼影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吧LCD驱动电压调到最低了,鬼影还是有一些,从LCD驱动芯片的资料上看,它的驱动波形是这样的:

理论上,只有当COM和SEG之间有电压,LCD才会有显示,仅从波形上看(用示波器测得的波形和上图基本相同),关闭的段  COM和SEG之间的电压是0V ,但是还是会显示一点点,那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呢?

还问一个问题   1/2偏压和1/3偏压有什么区别?(性能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1/2偏压比1/3偏压鬼影大些。

网友:
偏压设置不对,就会有鬼影!

楼主:
发现外部调整电压比内部编程调整电压的鬼影小,1/2偏压比1/3偏压鬼影大些,电压越小鬼影也越小,显示的亮度也越暗

网友:
硬件上是不是有个偏压电阻,可以调整下这个电阻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上是不是有个偏压电阻,可以调整下这个电阻的值。

+1

网友(2013-05-31):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相同seg段码的几个关联com段都会有一定的鬼影,不知道怎么设置,1/3偏压,内部调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