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两种驱动电路的区别? 请看图

楼主(2011-12-29):
如下图所示,

网友:
A图,当光耦导通时,光耦输出端内阻应该很小,个人认为,相当于短路了10K的电阻

网友:
一高一低

网友:
控制逻辑不一样,第二个好一些。

楼主:
那些地方需要修改一下比较合理的呢?,比如说驱动直流电机之类

网友:
这个好像应该叫 光耦隔离的接法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图好的,但电阻R2应该不需,直接接12V电压

网友:
显然我狗眼有问题了
看了半天才看出区别

我的电路都是按2来接的
除了没有R2,R4和D3
请教一下
R4和D3是神马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二图好的,但电阻r2应该不需,直接接12v电压

这样做可以吗?
   另外D3 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限压吗?  使的G极电压最大值在10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显然我狗眼有问题了
看了半天才看出区别
我的电路都是按2来接的
除了没有r2,r4和d3
请教一下
r4和d3是神马作用。。。。

R4的作用是 为了防止 负载意外短路,如果短路,则相当于电源直接接在地上。。危险,,,
  故并上一个R4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这样
脑抽了
居然一直在纠结难道Mosfet怕开路么。。。

楼主:
R2的作用是分压
  因为TLP521 VCE的击穿电压是55V ,如果VCC波动,超过55V就危险了,实际使用过程中VCC不止12V..
  不知道这样设计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我我我我不说话了
今天脑抽得没救了

网友:
R4换成二极管,负载加个电阻限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说还没看见。。R4是干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显然我狗眼有问题了
看了半天才看出区别
我的电路都是按2来接的
除了没有r2,r4和d3
请教一下
r4和d3是神马作用。。。。
r4的作用是 为了防止 负载意外短路,如果短路,则相当于电源直接接在地上。。危险,,,
  故并上一个r4

如果短路了,R4不是不起作用了么,怎么防止短路

网友:
假如I/O控制没有配置时:图A的常态是MOS管导通,图B则是关闭
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就是限制Vgs的大小,R3可以加上的,因为G、S间有极间电容,当然就是限流

网友:
我看R4的作用可能是避免MOS被静电打坏。

网友:
若负载是直流电动机,把R4换成一个快速二极管或肖特基,与电机反向并联。R4在这里能防止负载短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R4防止负载电流倒灌打坏MOS的吧,防短路并联没用吧,至少也是串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