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在做线性电源扩流时每支路后面串联的小电阻或走线电阻为什么可以均流呢

楼主(2011-12-29):
是起到类似PTC的作用吗?  还是相当于镇流器

还有就是一般这个电阻各位前辈是放在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呢

网友:
因原标题修改,导致回答像BC,故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均流   我问的不好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可以起到均流   是类似PTC吗?

网友:
你假设电源的输出电阻为零,输出电压相差那么一点点。不串联小电阻会是什么情况,每路输出都串联电阻后再并联给负载供电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二极管并联,如何均流,楼主可以看看,解决办法就是串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串联的话有一路基本不能输出 串上电阻后是让两路都有输出是不是就是把两端的电压差模糊化的意思?
我还想问下是不是也利用了电阻的正温度系数的特性呢?电流增大-发热-电阻增大-电流减小
还是说仅仅因为把两端给模糊化了?

网友:
因为功率管的导通内阻之间的差距小于均流电阻

网友:
楼上的头像让人想起美丽的仙剑4~
漂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 稳压电源的内阻大概有多少呢?

网友:
均流电阻应该就是相当于负反馈的作用,我的理解

网友D:
相当于给每一个功率管加了个电流负反馈,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其中一路电流很大,那么会导致均流电阻上面的压降增大,然后使功率管的驱动电压减小,完成减小电流的过程,最终使各路电流均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春风大哥和上面的朋友,是说的线性电源里面的功率管吧 ?

还有如果我换的是0.01ohm的热敏电阻会不会效果跟好呢?或者内部是cmos的线性电源是不是就不用加均流电阻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春风大哥和上面的朋友,是说的线性电源里面的功率管吧 ?
还有如果我换的是0.01ohm的热敏电阻会不会效果跟好呢?或者内部是cmos的线性电源是不是就不用加均流电阻了呢?

热敏电阻不好,阻值不稳定

楼主(2012-02-14):
回复 网友D:

谢谢春风大哥的回复    如果我选用0.01的电阻  阻值不稳定引起电流大的那路电阻增大 不就正好达到均流的作用吗

还是说考虑到效率这方面 阻值不稳定不好 (PS:愿春风大哥身体早点好起)

网友:
看图不就知道为啥均流了吗;稳压输出都为5V,负载上的压降假设为V;则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为(5-V)/0.1;实现了均流,如果没有0.1欧。则每路电流的输出就有很多因素了,比如布板;

春风大师所说的应该是开关电源中功率管的均流;

用热敏电阻,变化的量太多了。实际效果可以试试;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给每一个功率管加了个电流负反馈,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其中一路电流很大,那么会导致均流电阻上面的压 ...

这个答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