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做线性电源扩流时每支路后面串联的小电阻或走线电阻是可以起到均

楼主(2011-12-29):
是类似ptc 还是镇流器或者其它的

楼主:
还有就是前辈们把这个电阻放在输入还是输出呢? 原因是什么

网友:
想想 稳压源的  电压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说的是闭环引起的电压反馈吗?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还是说因为这个电阻的正温度系数的特性:电压大的一路-电流增大-发热-电阻增大-电流减小-这一路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