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u16 *)中右边的*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9):
在STM32  FSMC配置里看到这样一句

*(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请问*(u16 *)中,u16后面的*号是什么意思?

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u16 * a;//这个也没见过?

网友:
这是表情吖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u16 * a;//这个也没见过?

那*(u16 *)中的左右两个*号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麻烦您讲一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表情吖
*(^_^)*

你见过*(^_^*)这样的表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有人的脸长得不对称也不能歧视他吖

网友:
好吧
其实是先强制转型
然后取值

网友:
*p 见过吗?
(u16 *)p 见过吗?
*((u16 *)p)见过吗?
*(u16 *)p 该知道了吧

网友:
关于表情
*(^_^*)和(*^_^)*

楼主:
回复 网友D:
*p 见过吗?
(u16 *)p 见过吗?
*((u16 *)p)见过吗?
*(u16 *)p 该知道了吧

(u16 *)p 。。这个真没见过。。

u16 *p跟(u16 *)p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其实是将一个数值转换为u16的指针,然后就是对指针指向的地址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就这个、、、楼主c语言不过关啊。。。

这个秘密又被你发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举一个浅的例子吧...
u16 a;
u16 *ptr=&a;//这句话就是(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那么&a的值就是(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把它付给ptr后,ptr就变成了(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1)

那么我们怎么赋值给p所指向的地址啊?不可能是ptr=*pBuffer++; 是吗??你见过有这样用的吗?不是大错特错吗?
正确的应该是*ptr=*pBuffer++;你吧(1)替换进来不就是你那个句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楼主明白了,我就不说了。指针的用法。
估计这一个用法会让楼主花时间思考
*( ( void(*)())0x0000 ) )()
就是跳到0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
楼上*( ( void(*)())0x0000 ) )() 在KEILV3中编译不过,改为(*(((void(*)())0x0000 )))() ;或(((void(*)())0x0000 ))();编译OK执行OK; 刚毕业的时候研究过这个。现在想想为什么(*p)()跟p()执行结果一样?我现在理解函数名就是地址。*p的内容是地址。p是指向函数的指针。所以结果一样?

楼主:
楼上两位大虾的语句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void(*)())0x0000 ))() 是函数指针问题,比起变量指针,是难了点。相信楼主会逐渐进阶上去。我也曾经害怕过指针,更恐惧过函数指针,实践中闯过来就好多了。建议读一下这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C:

*(u16*)p先不管括号就成了*p再不管*就成了p
(Bank1_SRAM3_ADDR   WriteAddr)就是这个p,在这里p是个地址就是指针(注意储存这个地址的地方才是p),*p就是要对这个地址的值操作(注意是p里面的值作为地址,对这个地址里的值进行赋值运算等操作)

再看看(u16*)的()是强制转换,u16*是一种指针类型,(u16*)就是把指针强制转换成u16*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函数名就是地址。C教材(谭浩强写的那本)上有说的,函数地址调用函数时,加不加前面那一个星号都可以,但是要注意函数指针和*、()的结合优先级,如(*pFun)()和*pFun()是不同的
void Test()
{
}

int main(void)
{
    void (*pFun)() = Test;

    (*pFun)();                  /* (*pFun)()和pFun()作用一样,都是实现Test()函数调用   */
     pFun();
}

网友:
回复 网友G:

笔误 *( ( void(*)())0x0000 ) )();左边少加了一个左括号,
    (*( ( void(*)())0x0000 ) )();
  {加上左括号}

网友:
这一段代码有意思(51单片机平台)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0xE4,0xC0,0xE0,0xC0,0xE0,0x32};   /* 复位代码,属于机器码                  */

    (*((void (*)())(Reset)))();                                   /* 将Reset数组当函数调用                 */
}

也就是数组中的数据是四条汇编指令
    CLR A
    PUSH ACC
    PUSH ACC
    RETI
的机器码,这样(*((void (*)())(Reset)))()就执行了(一般只对普林斯顿结构的MCU、PC、其他处理器有用—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地址统一编码)
    CLR A
    PUSH ACC
    PUSH ACC
    RETI
这样的操作。想想可不可做病毒,或者在外部存储器中(外部EEPROM、SD卡、U盘)存储一个文件,该文件就是特定程序的机器码,把这样的存储器插入到设备中时,处理器/单片机读入数据到内部SRAM,之后运行这个读入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H:

类似的技术用得很多
而且不限于嵌入式
比如软件反破_解的花指令
虚拟机字节码Just In Time优化的ASM emitter

而且其实你程序存储在媒体上
本身就是以这种形式
用Linux就知道
同样的文件
设置成可执行属性才会当做程序执行
不然就是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明白。PC机上的不太懂,高端的嵌入式Linux方面也不会,我只会一点点低端嵌入式产品开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一段代码有意思(51单片机平台)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0xe4,0xc0,0xe0,0xc0,0xe0,0x32};   /* 复位代码,属于机器码                  */
    (*((void (*)())(reset)))();                                   /* 将reset数组当函数调用                 */
}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9/ourdev_709002xumw8j.jpg','原文......

你这个也学习过嘿嘿。挺实用的嘛。

网友:
由*(^_^*)引发的血案。。。。。

网友:
右边那个*表示将此变量强制转换为u16的指针,左边那个*表示取这个指针的值。

网友:
*(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单片机只能识别为一个十六进制数值,具体是数据还是地址,它并不能自动区分.

(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对此数据进行强制转换,表明此数值为一个无符号的短整型地址指针值.

*(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则是获取指针所指向地址处的内容.

楼主这句话的意思是将指针变量pBuffer所指向的数值送至 *(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地址处,然后自增 1.

网友:
对指针指向的地址取值操作并做强制转换

网友(2015-09-24):
这个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看了指针的操作后, 就和最早在学单片机汇编时的寄存器间接寻址联系到一起了

网友:
这些真的要好好慢慢的理解

网友(2019-06-26):
这坟挖的!!!!

网友:
  强制转换为 u16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