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和栈的区别

楼主(2011-12-29):
在C++中,内存分成5个区,他们分别是堆、栈、自由存储区、全局/静态存储区和常量存储区。栈,就是那些由编译器在需要的时候分配,在不需要的时候自动清楚的变量的存储区。里面的变量通常是局部变量、函数参数等。
堆,就是那些由new分配的内存块,他们的释放编译器不去管,由我们的应用程序去控制,一般一个new就要对应一个delete。如果程序员没有释放掉,那么在程序结束后,操作系统会自动回收。
自由存储区,就是那些由malloc等分配的内存块,他和堆是十分相似的,不过它是用free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全局/静态存储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被分配到同一块内存中,在以前的C语言中,全局变量又分为初始化的和未初始化的,在C++里面没有这个区分了,他们共同占用同一块内存区。
常量存储区,这是一块比较特殊的存储区,他们里面存放的是常量,不允许修改。
堆和栈的区别
一、预备知识—程序的内存分配
一个由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
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   程序结束后有系统释放
4、文字常量区     —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   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5、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二、例子程序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main.cpp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   =   “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   =   “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p2   =   (char   *)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和20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   “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p3所指向的”123456”优化成一个地方。
  }
  二、堆和栈的理论知识
  2.1申请方式
  stack:
  由系统自动分配。   例如,声明在函数中一个局部变量   int   b;   系统自动在栈中为b开辟空间
  heap:
  需要程序员自己申请,并指明大小,在c中malloc函数
  如p1   =   (char   *)malloc(10);
  在C++中用new运算符
  如p2   =   (char   *)malloc(10);
  但是注意p1、p2本身是在栈中的。
  2.2申请后系统的响应
  栈:只要栈的剩余空间大于所申请空间,系统将为程序提供内存,否则将报异常提示栈溢出。
  堆:首先应该知道操作系统有一个记录空闲内存地址的链表,当系统收到程序的申请时,
  会遍历该链表,寻找第一个空间大于所申请空间的堆结点,然后将该结点从空闲结点链表中删除,并将该结点的空间分配给程序,另外,对于大多数系统,会在这块内存空间中的首地址处记录本次分配的大小,这样,代码中的delete语句才能正确的释放本内存空间。另外,由于找到的堆结点的大小不一定正好等于申请的大小,系统会自动的将多余的那部分重新放入空闲链表中。
  2.3申请大小的限制
  栈:在Windows下,栈是向低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的区域。这句话的意思是栈顶的地址和栈的最大容量是系统预先规定好的,在WINDOWS下,栈的大小是2M(也有的说是1M,总之是一个编译时就确定的常数),如果申请的空间超过栈的剩余空间时,将提示overflow。因此,能从栈获得的空间较小。
  堆: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这是由于系统是用链表来存储的空闲内存地址的,自然是不连续的,而链表的遍历方向是由低地址向高地址。堆的大小受限于计算机系统中有效的虚拟内存。由此可见,堆获得的空间比较灵活,也比较大。
  2.4申请效率的比较:
  栈由系统自动分配,速度较快。但程序员是无法控制的。
  堆是由new分配的内存,一般速度比较慢,而且容易产生内存碎片,不过用起来最方便.
  另外,在WINDOWS下,最好的方式是用VirtualAlloc分配内存,他不是在堆,也不是在栈是直接在进程的地址空间中保留一快内存,虽然用起来最不方便。但是速度快,也最灵活。
  2.5堆和栈中的存储内容
  栈:   在函数调用时,第一个进栈的是主函数中后的下一条指令(函数调用语句的下一条可执行语句)的地址,然后是函数的各个参数,在大多数的C编译器中,参数是由右往左入栈的,然后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注意静态变量是不入栈的。
  当本次函数调用结束后,局部变量先出栈,然后是参数,最后栈顶指针指向最开始存的地址,也就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程序由该点继续运行。
  堆:一般是在堆的头部用一个字节存放堆的大小。堆中的具体内容有程序员安排。
  2.6存取效率的比较
  char   s1[]   =   “aaaaaaaaaaaaaaa”;
  char   *s2   =   “bbbbbbbbbbbbbbbbb”;
  aaaaaaaaaaa是在运行时刻赋值的;
  而bbbbbbbbbbb是在编译时就确定的;
  但是,在以后的存取中,在栈上的数组比指针所指向的字符串(例如堆)快。
  比如:
  #include
  void   main()
  {
  char   a   =   1;
  char   c[]   =   “1234567890”;
  char   *p   =“1234567890”;
  a   =   c[1];
  a   =   p[1];
  return;
  }
  对应的汇编代码
  10:   a   =   c[1];
  00401067   8A   4D   F1   mov   cl,byte   ptr   [ebp-0Fh]
  0040106A   88   4D   FC   mov   byte   ptr   [ebp-4],cl
  11:   a   =   p[1];
  0040106D   8B   55   EC   mov   edx,dword   ptr   [ebp-14h]
  00401070   8A   42   01   mov   al,byte   ptr   [edx+1]
  00401073   88   45   FC   mov   byte   ptr   [ebp-4],al
第一种在读取时直接就把字符串中的元素读到寄存器cl中,而第二种则要先把指针值读到edx中,在根据edx读取字符,显然慢了。
  2.7小结:
  堆和栈的区别可以用如下的比喻来看出:
  使用栈就象我们去饭馆里吃饭,只管点菜(发出申请)、付钱、和吃(使用),吃饱了就走,不必理会切菜、洗菜等准备工作和洗碗、刷锅等扫尾工作,他的好处是快捷,但是自由度小。
  使用堆就象是自己动手做喜欢吃的菜肴,比较麻烦,但是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而且自由度大
//////////////////
明确区分堆与栈
在bbs上,堆与栈的区分问题,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由此可见,初学者对此往往是混淆不清的,所以我决定拿他第一个开刀。
    首先,我们举一个例子: void   f()   {   int*   p=new   int[5];   }
这条短短的一句话就包含了堆与栈,看到new,我们首先就应该想到,我们分配了一块堆内存,那么指针p呢?他分配的是一块栈内存,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栈内存中存放了一个指向一块堆内存的指针p。在程序会先确定在堆中分配内存的大小,然后调用operator  new分配内存,然后返回这块内存的首地址,放入栈中,他在VC6下的汇编代码如下:
          00401028       push                 14h
          0040102A       call                 operator   new   (00401060)
          0040102F       add                   esp,4
          00401032       mov                   dword   ptr   [ebp-8],eax
          00401035       mov                   eax,dword   ptr   [ebp-8]
          00401038       mov                   dword   ptr   [ebp-4],eax
这里,我们为了简单并没有释放内存,那么该怎么去释放呢?是delete   p么?澳,错了,应该是delete   []p,这是为了告诉编译器:我删除的是一个数组,VC6就会根据相应的Cookie信息去进行释放内存的工作。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堆和栈究竟有什么区别?
          主要的区别由以下几点:
          1、管理方式不同;
          2、空间大小不同;
          3、能否产生碎片不同;
          4、生长方向不同;
          5、分配方式不同;
          6、分配效率不同;
    管理方式:对于栈来讲,是由编译器自动管理,无需我们手工控制;对于堆来说,释放工作由程序员控制,容易产生memory   leak。
    空间大小:一般来讲在32位系统下,堆内存可以达到4G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堆内存几乎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于栈来讲,一般都是有一定的空间大小的,例如,在VC6下面,默认的栈空间大小是1M(好像是,记不清楚了)。当然,我们可以修改:
   打开工程,依次操作菜单如下:Project->Setting->Link,在Category   中选中Output,然后在Reserve中设定堆栈的最大值和commit。
   注意:reserve最小值为4Byte;commit是保留在虚拟内存的页文件里面,它设置的较大会使栈开辟较大的值,可能增加内存的开销和启动时间。
   碎片问题:对于堆来讲,频繁的new/delete势必会造成内存空间的不连续,从而造成大量的碎片,使程序效率降低。对于栈来讲,则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栈是先进后出的队列,他们是如此的一一对应,以至于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内存块从栈中间弹出,在他弹出之前,在他上面的后进的栈内容已经被弹出,详细的可以参考数据结构,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生长方向:对于堆来讲,生长方向是向上的,也就是向着内存地址增加的方向;对于栈来讲,它的生长方向是向下的,是向着内存地址减小的方向增长。
   分配方式:堆都是动态分配的,没有静态分配的堆。栈有2种分配方式:静态分配和动态分配。静态分配是编译器完成的,比如局部变量的分配。动态分配由alloca函数进行分配,但是栈的动态分配和堆是不同的,他的动态分配是由编译器进行释放,无需我们手工实现分配效率:栈是机器系统提供的数据结构,计算机会在底层对栈提供支持:分配专门的寄存器存放栈的地址,压栈出栈都有专门的指令执行,这就决定了栈的效率比较高。堆则是C/C++函数库提供的,它的机制是很复杂的,例如为了分配一块内存,库函数会按照一定的算法(具体的算法可?圆慰际萁峁?操作系统)在堆内存中搜索可用的足够大小的空间,如果没有足够大小的空间(可能是由于内存碎片太多),就有可能调用系统功能去增加程序数据段的内存空间,这样就有机会分到足够大小的内存,然后进行返回。显然,堆的效率比栈要低得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堆和栈相比,由于大量new/delete的使用,容易造成大量的内存碎片;由于没有专门的系统支持,效率很低;由于可能引发用户态和核心态的切换,内存的申请,代价变得更加昂贵。所以栈在程序中是应用最广泛的,就算是函数的调用也利用栈去完成,函数调用过程中的参数,返回地址,EBP和局部变量都采用栈的方式存放。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尽量用栈,而不是用堆。
   虽然栈有如此众多的好处,但是由于和堆相比不是那么灵活,有时候分配大量的内存空间,还是用堆好一些。
   无论是堆还是栈,都要防止越界现象的发生(除非你是故意使其越界),因为越界的结果要么是程序崩溃,要么是摧毁程序的堆、栈结构,产生以想不到的结果,就算是在你的程序运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上面的问题,你还是要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崩掉,那时候debug可是相当困难的:)
    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有人把堆栈合起来说,那它的意思是栈,可不是堆,呵呵,清楚了?
虚拟内存和虚拟地址空间是什么关系。
RAM是物理内存,大小是你机器的内存条的大小,256M/512M虚拟内存是操作系统假想的内存,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内存,操作系统通过对RAM的映射类模拟更大的虚拟内存,比如段页式方法。
  32位系统的虚拟地址空间范围从0x00000000~0xffffffff(   4GB)页文件是和命中率相关的概念,操作系统对内存的分配,是按页来
  分配的,如果程序要访问的数据不在内存(指RAM)中,这叫没有命中,那么就要采用一定的算法交换要访问的页,把一个无效的页写到磁盘上,并从磁盘上把要访问的数据调到内存中。

网友:
正准备学习c++

网友(2012-01-29):
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多线程有自己的独立Stack,但是往往heap是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