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文件读写方法大全

楼主(2011-12-29):
C++文件读写方法大全
一     头文件关系:
     C++在头文件fstream(fstream.h)中定义了ifstream类和oftream类,以及用于I/O同步的fstream。这些类都是从头文件iostream中的类派生而来,iostream的基类是istream,ostream。对于大多数实现来说,包含fstream则自动包含iostream文件。ofstream的基类是ostream,iftream类的基类是istream。文件流类从ios_base类中继承了一个流状态成员以及报告流状态的方法。
二     创建读写流对象的方法:
1)  构造函数
                   1.      ifstream fin;      fin.open(“jar.dat”);     或者 ifstram fin(“jar.dat”);
                            ofstream同理
                            使用方法可同cin,cout.即cin>>name;cout<<name;
                  2.      文件模式的使用方法:
                          ifstraem fin(“temp.txt”,mode);
                         ofstream fout;
                         fout.open(“temp.txt”,mode);
2)   open函数
         在fstream类中,有一个成员函数open(),就是用来打开文件的,其原型是:
  void yWXz(const char* filename,int mode,int access);
参数说明:
  filename:  要打开的文件名
  mode:    要打开文件的方式
  access:   打开文件的属性
  打开文件的方式在类ios(是所有流式I/O类的基类)中定义,常用的值如下:
常量        含义        常量        含义
ios_base::in        打开文件,以便 读取        ios_base::app        追加到文件尾
        out          写 入                trun        文件存在,则截短文件
        ate         并移到文件尾                binary        二进制文件
ios::nocreate: 不建立文件,所以文件不存在时打开失败
ios::noreplace:不覆盖文件,所以打开文件时如果文件存在失败
ios::trunc:  如果文件存在,把文件长度设为0

打开文件的属性取值是:
  0:普通文件,打开访问
  1:只读文件
  2:隐含文件
  4:系统文件
  可以用“或”或者“+”把以上属性连接起来 ,如3或1|2就是以只读和隐含属性打开文件。
  例如:以二进制输入方式打开文件c:\config.sys
    fstream file1;
    file1.open("c:\\config.sys",ios::binary|ios::in,0);
    如果open函数只有文件名一个参数,则是以读/写普通文件打开,即:
    file1.open("c:\\config.sys");<=>file1.open("c:\\config.sys",ios::in|ios::out,0);
    另外,fstream还有和open()一样的构造函数,对于上例,在定义的时侯就可以打开文件了:
    fstream file1("c:\\config.sys");
    特别提出的是,fstream有两个子类:ifstream(input file stream)和ofstream(outpu file stream),ifstream默认以输入方式打开文件,而ofstream默认以输出方式打开文件。
    ifstream file2("c:\\pdos.def");//以输入方式打开文件
    ofstream file3("c:\\x.123");//以输出方式打开文件
三     检查文件是否打开的方法:
a)      if(fin.fail());
b)      if(!fin.good());
c)      if(!fin)        //根据fin.good()来设置自己的bool值
d)      is_open() //能够检测到一不合适的文本模式打开文件时失败的错误和上述good()测到的各种错误
         fin.good();//正常读取文件时返回true
         fin.fail();/在文件到达结尾或者出现其他输入错误如内存不足时返回true
         fin.eof();//当文件到达结尾的返回true。
         fin.bad();//出现无法识别的故障(如硬盘故障)时返回true。
四     使用命令行参数的方法: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第一个参数为命令和参数个数的和,第二个参数为参数数组
          fin.clear()         将文件与ifstream对象关联起来时,自动重置状态。不一定要求,但是无害。
五     文件模式常量:
六     C++和C的文件打开模式
C++模式        C模式        含义
ios_base::in        “r”        打开一读取
ios_base::out        “w”        等价于ios_base::out|ios_base::trunk(有时可以省略)
out|trunc        “w”        打开一些如文 件,如果存在,则截取文件
out|app        “a”        打开以写入,只 追加
in|out        “r+”        打开以写入,在 文件读取的位置写入
in|out|trunc        “w+”        打开以读写,如 果存在,则首先截取文件
out|binary        cmodeb        以C++mode和二进制模式打开,例如ios_base::in|ios_base::binary成为“rb”
out|ate        “cmode”        以指定的模式打 开,并已到文件尾。C则需要使用 独立的函数调用。例如,ios_base::in|ios_base::ate则被转换为“r”和C函数调用fseek(file,0,SEEK_END);
对于app模式,只能追加,但是不能修改原来已经存在的数据,要是其能修改,则需要与out模式组合,即app|out。对于已经处理到末尾的文件,eof位将被被设置为1,因此,如果想对文件再作修改,则需要调用函数fout.clear()终止流状态,否则禁止对文件作进一步读写操作。
七     文件读写:
1)   操纵符 功能 输入/输出
dec 格式化为十进制数值数据 输入和输出
endl 输出一个换行符并刷新此流 输出
ends 输出一个空字符 输出
hex 格式化为十六进制数值数据 输入和输
出 oct 格式化为八进制数值数据 输入和输出
setpxecision(int p) 设置浮点数的精度位数 输出
         2)   基本方法
         ①put()
    put()函数向流写入一个字符,其原型是ofstream &put(char ch),使用也比较简单,如file1.put('c');就是向流写一个字符'c'。
   ②get()
    get()函数比较灵活,有3种常用的重载形式:
    一种就是和put()对应的形式:ifstream &get(char &ch);功能是从流中读取一个字符,结果保存在引用ch中,如果到文件尾,返回空字符。如file2.get(x);表示从文件中读取一个字符,并把读取的字符保存在x中。
    另一种重载形式的原型是: int get();这种形式是从流中返回一个字符,如果到达文件尾,返回EOF,如x=file2.get();和上例功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形式的原型是:ifstream &get(char *buf,int num,char delim='\n');这种形式把字符读入由 buf 指向的数组,直到读入了 num 个字符或遇到了由 delim 指定的字符,如果没使用 delim 这个参数,将使用缺省值换行符'\n'。例如:
    file2.get(str1,127,'A');//从文件中读取字符到字符串str1,当遇到字符'A'或读取了127个字符时终止。
  ③读写数据块(read, write)
    要读写二进制数据块,使用成员函数read()和write()成员函数,它们原型如下:
    read(unsigned char *buf,int num);
    write(const unsigned char *buf,int num);
   read()从文件中读取 num 个字符到 buf 指向的缓存中,如果在还未读入 num 个字符时就到了文件尾,可以用成员函数 int gcount();来取得实际读取的字符数;而 write() 从buf 指向的缓存写 num 个字符到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缓存的类型是 unsigned char *,有时可能需要类型转换。
  例:
      out.write(str1,strlen(str1));//把字符串str1全部写到yyy.yyy中
      in.read((unsigned char*)n,sizeof(n));//从xxx.xxx中读取指定个整数,注意类型转换
八     随即读取文件的函数
         和C的文件操作方式不同的是,C++ I/O系统管理两个与一个文件相联系的指针。一个是读指针,它说明输入操作在文件中的位置;另一个是写指针,它下次写操作的位置。每次执行输入或输出时,相应的指针自动变化。所以,C++的文件定位分为读位置和写位置的定位,对应的成员函数是 seekg()和 seekp(),seekg()是设置读位置,seekp是设置写位置。它们最通用的形式如下:
      istream &seekg(streamoff offset,seek_dir origin);
   ostream &seekp(streamoff offset,seek_dir origin);
    streamoff定义于 iostream.h 中,定义有偏移量 offset 所能取得的最大值,seek_dir 表示移动的基准位置,是一个有以下值的枚举:
  ios::beg:  文件开头
  ios::cur:  文件当前位置
  ios::end:  文件结尾
    这两个函数一般用于二进制文件,因为文本文件会因为系统对字符的解释而可能与预想的值不同。
  例:
       file1.seekg(1234,ios::cur);//把文件的读指针从当前位置向后移1234个字节
       file2.seekp(1234,ios::beg);//把文件的写指针从文件开头向后移1234个字
代码展示
1)   覆盖操作:(tellp,seekp)
outfile.write ("This is an apple",16);
pos=outfile.tellp();
outfile.seekp (pos-7);
outfile.write (" sam",4);
输出:This is a sample
2)   读取整个文件到缓冲(seekg,tellg)
  int length;
  char * buffer;
  ifstream is;
  is.open ("test.txt", ios::binary );
  // get length of file:
  is.seekg (0, ios::end);
  length = is.tellg();
  is.seekg (0, ios::beg);
  // allocate memory:
  buffer = new char [length];
  is.read (buffer,length);
  is.close();
  cout.write (buffer,length);
  delete[] buffer;
九     文件操作结构体
         struct   DATA {
       int   n;
       char   a;
  };
  ostream&   operator   <<(ostream&   os,   DATA&   data) {
         os<<data.a;
         os<<data.n;
         return   os;
  }
  istream&   operator   >>(istream&   os,   DATA&   data) {
         os>>data.a;
         os>>data.n;
         return   os;
  }
十     使用临时文件(cstdio(stdio.h))
tmpname(pasName);生成生成与当前目录不重名的字符串存于pasName中,pasName的长度最多为L_tmpnam,最多生成TMP_NAM个不同的文件名。
===========================
第2篇:

         建立一个操作文件的指针 *fd => 用某种方式(读/写/读写/追加等等)打开文件 => 对文件做相应的操作。
示例文件名为readtxt.txt,同程序置于相同目录下。文件内容为:
hello,world
my name is rf0007
纯C的读文本文件
定义一个文件指针
FILE *fd;
用fopen打开一个文本文件,fopen的第一个参数为文件路和文件名,第二个参数定义的是打开文件的方式,这些参数实在是记不住,具体的如下:
参 数        全写        意义
r        read        读
w        write        写
a        append        追加
t        text        文本文件,可省略
b        binary        二 进制文件

rt        只读,文本文件
wt        只写或建立,文本文件
at        在文件末尾 追加,文本文件
rb        只读,二进制文件
wb        只写或建立,二进制文件
ab        在文件末尾 追加,二进制文件
rt+        可读可写,文本文件
wt+        可读可写或建立,文本文件
at+        可 读可写,在文件的末尾追加,文本文件
rb+        可读可写,二进制文件
wb+        可读可写或建立,二进制文件
ab+        可读可写,在文件的末尾追加,二进制文件
fd = fopen("txtfile.txt","r");
执行完fopen后,需要判断一下,此文件是否确实被打开了。
if(NULL == fd)printf("文件未被打开");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文件的操作了。
读文件的函数有好几个,fread,fscanf,fgets。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fread是以块的方式来读取数据,按照指定的长度和指定的次数来读,读完后的数据是按照地址的方式来存储的,所以,比较适合用它来读二进制数,因为程序员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要读多少的数据。
fgets是以串的方式来读取数据,从数据文件中读取不超过N-1个字符的数,读入的数据在最后一个字符后会加上一个截止符'\n',如果中间出现了回车,就会截止了。所以可以用 fgets来读入一行的文本数据,应该是相当好用的。
fscanf与fgets类似,不过它是按照格式来读的,跟scanf一样。比如说,指定一个%d,那么它就读入一个整型的值;如果指定一个%s,那么它遇到一个空格也会停止的。
以下是一个实际的代码,用三种方式来完成文件的读取。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ILE *fd;
    char buf[64];
    fd = fopen("txtfile.txt","rb");
    if(NULL == fd)
    {
      printf("read file error!");
      return 0;
    }
    printf("read file success!\n");
    while(!feof(fd))
    {
        /*method 1
      fgets(buf,64,fd);
      printf("%s\n",buf);
      */
      /*method 2
      fread(buf,64,1,fd);
      printf("the %dth time: %s \n ",count,buf);
      */
      fscanf(fd,"%s",buf);
      printf("%s\n",buf);
    }
    fclose(fd);
    return 1;
}

纯C的写文本文件
与上文中描述的读文件相似,写文件也有这么几个函数fputs,fwrite,fprintf,其中fputs与fgets对应,fwrite与fread 对应,fscanf与fprintf对应。同样的,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fputs多用于写入成行的文本文件,fwrite用于写入二进制文件,fprintf用于写入格式化的数据。
以下为示例程序源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ILE *fd;
    char buf[64];
    char *str1 = "hello,world\n";
    char *str2 = "my name is rf0007";
    fd = fopen("txtfile.txt","wt");
    if(NULL == fd)
    {
        printf("open file error!\n");
        return 0;
    }
    /*method 1
    fputs(str1, fd);
    fputs(str2, fd);
    */
    /*method 2
    fwrite(str1, strlen(str1), 1, fd);
    fwrite(str2, strlen(str2), 1, fd);
    */
    fprintf(fd, "%s", str1);
    fprintf(fd, "%s", str2);

    fclose(fd);
    return 1;
}
纯C读写二进制文件
读写二进制文件与读写文本文件本身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能使用的函数有区别而已。在上文中提到使用的 fread,fwrite,fgetc,fputc都可以用来操作二进制文件。以下的例子是将一串数据写入二进制文件,然后再将其还原出来。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ILE *fd;
    int iVal;
    float fVal;
    char *cVal = "hello,world";
    int count;
    //write file
    fd = fopen("file1.dat","wb");
    if(NULL == fd)
    {
        printf("1.open file error!\n");
        return 0;
    }
    fVal = 1.1;
    int i;
    for(i=0; i<5; i++)
    {
        iVal = 100+i;
        printf("iVal(%d)=%d \n",i,iVal);
        fwrite(&iVal, sizeof(int), 1, fd);
        fVal = 1.1+i;
        fwrite(&fVal, sizeof(float), 1, fd);
        printf("fVal(%d)=%f \n",i,fVal);
    }
    fclose(fd);
    //read file
    fd = fopen("file1.dat","rb");
    if(NULL == fd)
    {
        printf("2.open file error!\n");
        return 0;
    }
    printf("read file ==========\n");
    i = 0;
    while(!feof(fd))
    {
        fread(&iVal, sizeof(int), 1, fd);
        printf("iVal(%d)=%d \n",i,iVal);
        fread(&fVal, sizeof(float), 1, fd);
        printf("fVal(%d)=%f \n",i,fVal);
        i++;
    }
    fclose(fd);
    return 1;
}
读写文件操作常用的几个函数
rewind(fd)        将文件的指针移动到文件头,同时清除流错误和eof标识
fseek()        将文件指 针设置到新的位置,用于随机文件访问比较方便
fsetpos()
fgetpos()
ftell()        得到当前的 文件的位置

C++文件操作(STD)
需要包含的头件:
#include <f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有三种文件流 ofstream,ifstream,fstream,定义基本上一致
fstream fs;
fs.open(filename,mode);
mode 有以下几种模式:
ios::out        输出数据覆盖现有文件
ios::app        追加
ios::ate        打 开文件并移动文件指针至末尾
ios::in        输入
ios::trunc        输出文件中现有内容
ios::binary        二进制方式打开
跟C语言读写文件相似,fs.read()与fs.write()的方法用于读写二进制文件比较方便,如果用于读写文本文件可以用别的办法。以下示例是用于读写文本文件。
#include <fstream>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stream fs;
    char str[64];
    char str1[] = "hello,world\n";
    char str2[] = "my name is rf0007";
    //write file
    fs.open("txtfile2.txt", ios::out);
    if(NULL == fs)
    {
      cout << "1.open file error!" << endl;
      return 0;
    }
    /*method 1
    fs << "hello,world" << endl;
    fs << "my name is rf0007" << endl;
    */
    fs.write(str1, strlen(str1));
    fs.write(str2, strlen(str2));
    fs.close();
    //read file
    fs.open("txtfile2.txt", ios::out|ios::in);
    if(NULL == fs)
    {
        cout << "2.open file error!" << endl;
      return 0;
    }
    /*method 1
    while(!fs.eof())
    {
        fs.getline(str, 64);
        cout << str << endl;
    }
    */
    while(!fs.eof())
    {
        fs.read(str, 32);
        cout << str << endl;
    }
    fs.close();
    return 1;
}
在文件检索函数ofstream::seekp(位置,起始点),ifstream::seekg(位置, 起始点)中,第一个参数为相对于起始点的偏移量,第二个参数的选项为:
ios::beg        相对于流的开头(默认)
ios::cur        相对于当 前位置
ios::end        相对于流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