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向激光测距转型

楼主(2011-12-29):
以前做超声波测距,最远搞过18米。 由于超声波的不稳定性和精度的原因,想转 激光相位测距,请论坛高手指点方向。

网友(2012-12-22):
想问一下楼主的超声波用的波长是多少呢

网友(2013-04-04):
一般超声波测距频率40kHZ。

网友:
低高度超声波 高高度用气压 目前比较成熟的,高精度气压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想问楼主用的是C51吗?有没有用Atmega8的,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