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单片机控制轮毂电机的速度吗

楼主(2011-12-29):
我有一个轮毂电机,想用双模控制器去驱动,然后还想实时知道这个车轮的车速,请问这个车速可以送到单片机里,然后单片机根据这个实际速度再用控制器去调整轮毂电机的速度,这个可行吗?

网友:
如果不是转速太高的话,电机转速可以用霍尔传感器去测,也可以用红外线测速,然后可以反馈回单片机里面去。

网友(2019-02-16):
霍尔传感器 做测速反馈 够用吗 ?

网友:
如果要做很低的低速控制,必须加装磁编之类的玩意,难度高咧!

网友:
可以用电动车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