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hp 1744a 示波器,不知怎么使用?能点亮

楼主(2011-12-29):
废品站看到的,单位淘汰下来的,买回来,能通电点亮,不知怎么用,怎么进入校准呀?

楼主:
图片来了,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
100MHz 存储
楼主大赚了!

楼主:
哪有挣,用不了就是废品啦,搜了半天,也没找到怎么用

网友:
靠!宝贝呀!

楼主:
400块买的,不能用就亏大了,有没有用个这种示波器的呀?

网友:
示波器编年史(惠普/安捷伦49年的示波器创新史)

1960 顺序采样示波器 – 惠普185A
1963 时域反射示波器 (TDR) – 惠普1415A
1966 带细化格子的CRT显示 – 惠普180A
1978 扩充存储 – 惠普1744A
1984 数字可变余辉技术 – 惠普54100A
1984  支持等效采样的示波器 – 惠普54100A/D
1984 计算机控制的1GHz 示波器 – 惠普54100A/D
1984 随机重复采样 – 惠普54100A
1984 码型, 状态, 和毛刺触发 – 惠普54100D
1984 完全菜单驱动的人机界面 – 惠普54100A
1985  全面彩色显示示波器 – 惠普54110D
1985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集成技术 – 惠普1631A
1985 多重结构 ADC (模拟编码器) – 惠普54200A
1985 200 MS/s 采样率的数字示波器 – 惠普54200A
1986 彩色显示 – 54110D
1986  1 GSa/s 采样率的实时示波器 – 54111A
1987  支持波形直方图分析的示波器 – 54120A
1987 20 GHz 带宽的示波器 – 54120A
1987 1 GSa/sec 采样率– 54111D
1987 时域传输测量– 54120A
1987 TDR 归一化和校准 – 54120A
1988 18 GHz 触发 – 54118A
1988 2 GSa/sec采样率 – 54111D
1989  50 GHz 采样示波器 – 54124A
1992  2 GHz 实时示波器 – 54720A
1994 带有低频采样加扰技术的数字示波器– HP54600A
1996  混合信号示波器 – 54645D
1997  基于Windows平台的示波器 – Infiniium
1999  声控示波器 – Infiniium
2002 分段式探头设计技术 -- 113x InfiniiMax Probes
2002 4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是20GSa/s采样率  – 54855A
2005 40 GSa/s实时采样率 – DSO81304A
2005 13 GHz 带宽 – DSO81304A
2005 12 GHz 差分探头 – 1169A
2006 LXI-C 兼容示波器
2007  可视化触发技术InfiniiScan
2008  1 Gpts 存储深度的示波器. – 90000A 系列
2008 温度箱测试用探头方案– N5450A 系列

网友:
就一示波器你还想要怎么用?
校准把探头钩到左下角那个CAL端,正常会有一个1V 1.4kHz的方波出来,不对的话就调示波器的校准电位器。

楼主:
挂上了,调整电压,延时,聚焦,没波形出来,显示全亮,不知问题出在那

楼主:
总算弄出来了,CAL校准型号正常,收垃圾怕怕呀!存贮功能还不会用

网友:
78年的货?100M是采样率吧?不是带宽?

网友:
1978 扩充存储 – 惠普1744A

比坛子上面多数人都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年的货?100m是采样率吧?不是带宽?

这个跟我收那台一样属于模拟储存示波器,不过这台是靠特殊的CRT储存的,纯模拟的,我那台是靠CCD采集成数字储存的,技术不一样。

楼主:
找到保修卡,84年买的,还是没弄懂怎么个存储法,能先用起来就好

100M是带宽,模拟示波器有没有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