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大多数都是MSP430的爱好者吧,在此问一个经验问题

楼主(2011-12-29):
大家都是过来人,应该都有学习51单片机的经历,想问一下要想学习十六位的单片机,应该具备多长时间学习51单片机的经历?

网友:
用C开发的话,没有太大感觉…

网友:
如果你会51的话,很快就能学会430

网友:
如果你一直用IAR平台,用430的IAR会很快,430跟51的区别主要是对位的操作.
430对位的操作跟AVR有些类似。
总之,找个简单的例程,430非常好入门。

网友:
430的话,花半天时间看看时钟配置
一天能上手

网友:
看楼主自己了
因人而异
不过觉得楼主先 把51 学号  然后430
这样很多 430 的问题跟51差不多
沉下心自己研究
资料那么多几本你能想到的 都在文档里

网友:
430时钟的配置,要好好的理清楚关系...其它的就简单了

网友:
兄弟:其实工具差别不大,别想的太难了。

网友:
程序上还真差别不大,主要是寄存器的差别,430功能很强大,引入了时钟系统,低功耗模式,可以输出PWM波形等等,寄存器采用了位域操作,与TI的DSP类似。要想搞懂还真得花点时间,关键是学你用得着的,不用的话学了容易忘。

网友(2012-02-04):
直接用430入门的。LZ放心吧。

网友:
刚学了430,感觉不错,
跟51很大区别的是时钟系统,4个时钟源,多种时钟模式可自由切换。
而且低功耗也很好实现。

网友:
很快的吧~